向力创EDA高手求助

楼主(2021-03-29):
如下图:画完电路原理图,点击原理图转PCB,提示检查网络连接
右侧设计管理器里面出现提示,然后,我依次点了,发现出现不同的红线提示
最后点的一项提示如下图所示,想请教高手老师,我该如何操作来完成网络连接?

网友A:
你的连接方式有问题才会提示这个的,,,应该是器件没有链接到位导致的,,你可以放大每一个连接点看看是不是没有没有连接上

网友:
不用的PIN脚加上×

网友B:
这是自动关断的9V升压电路啊

网友:
一个网络不能有2个名字,GND和OUT--,这个9012用法看不懂
好像,同一个网络标签要2个以上出现

网友C:
连接到一个元件上
做成PCB,你也得有个焊盘接出来,对吧

网友D:
就这10个零件 手链也链出来了啊 截屏2021-03-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到一个元件上
做成PCB,你也得有个焊盘接出来,对吧

您真是高手,点赞
请问2.54双排排针或者排插
您在力创的元件库里面搜的什么关键词?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到一个元件上
做成PCB,你也得有个焊盘接出来,对吧

谢老师,按照您的指导,我如图修改以后,就不提示网络检查了,来到PCB界面了

我又有新问题了,原来力创EDA不是自动生成PCB,难道还需要手工绘制吗?

麻烦您看看我的图,再指导一番,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老师,按照您的指导,我如图修改以后,就不提示网络检查了,来到PCB界面了

可以自动布线,但不能自动摆器件。先把器件摆好,然后自动布线就行了

网友F:
把所有元件拖到紫色框里,摆列好~
上面  布线-自动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动布线,但不能自动摆器件。先把器件摆好,然后自动布线就行了

您说的是对的,可是力创EDA云端算力紧张,排不上,是不是要下载自动布线客户端,靠本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所有元件拖到紫色框里,摆列好~
上面  布线-自动布线

您说的对,只是云端太忙了,排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连接方式有问题才会提示这个的,,,应该是器件没有链接到位导致的,,你可以放大每一个连接点看看是不 ...

热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动关断的9V升压电路啊

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10个零件 手链也链出来了啊

霸道总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10个零件 手链也链出来了啊

老师好
在您的基础上,继续进化
我利用早上力创算力宽松
云布线很快完成

甚至,我还出了3D效果图

感谢老师你的即兴手工出品,感谢数码之家

网友:
这线连得非常有技术.....佩服

网友G:
手动布线就行了,自动布线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动布线就行了,自动布线不好用

业内高手来了
专业队才擅长手工艺术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