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基于ESP8266+STC12C5612AD+腾讯云的七彩小夜灯

楼主(2021-03-29):
     跟风也买了个ESP8266模块来玩,结果到要开发的时候,才发现开发环境搭建起来太难了,好不容易搭建起来,又发现写程序更麻烦,只因C语言只学了个皮毛,根本看不懂。没办法,只好用熟悉的STC+AT指令控制,本想着有STM32的例程,移植就好,一看也头大。还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写一个得了。
       研究了几天腾讯云的教程,终于一步步的写通了程序,下面是主 程序,串口(波特率是115200)头文件,EEPROM头文件请自行添加。
       程序完成了灯的开关、亮度、颜色控制并保存数据,。手机端的程序用微信中的腾讯连连。
      最好用3V的单片机

#include<STC12C56.h>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xdata uart_wifi[256];
unsigned char uart_num,wifi_num,xx;//uart_w,
unsigned char clientToken,power_switch_eep;
unsigned char brightness,brightness0,color,color_temp;//灯的亮度,颜色,色温
bit power_switch,pub_ok,control_ok;//灯开关,是控制命令
bit brightness_dis_ok,power_switch_dis_ok,color_dis_ok;//灯命令数据好

unsigned char del,uart_ld,uart_num,uart_num0;//要填空的数据计数,还要接收数据的个数,合计接收的个数
unsigned char uart_disnum,uart_disnum_de;// 用于数据显示
unsigned char uart_ld,uart_num0;//要填空的数据计数,还要接收数据的个数,合计接收的个数

bit lcd_del,uart_start,uart_lcddisplay,uart_read_ok,RI_ok,esp8266_ok,eeprom_save;//数据开始,数据显示

void wifi_read(void);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z);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cgm12864g.h"
#include<uart_56_115200.h>
//#include<ADC.h>
#include<STC12C54_C56_EEPROM.h>

sbit ledG = P1^3;        //绿呼吸灯
sbit ledR = P1^2;        //红呼吸灯
sbit ledB = P1^4;        //蓝呼吸灯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z)//???M晶振延时1ms
{
unsigned int y;
  while(z--)
  {
    for(y=0;y<650;y++)
        {
                //if(!P30)
                //{
                        //IAP_CONTR=0X20;//软件复位,系统复位
                //        ISP_CONTR=0X60;//软件复位,下载程序
                //}
        }
}
}

void wifi_read()//读取控制数据
{
        if(uart_wifi[uart_disnum]==0x3a) //:当是冒号时,处理数据,如果担心条件有重复,可多加判断条件
        {
          wifi_num++;
                if(wifi_num==1&&uart_wifi[uart_disnum-3]==80)// 第1个冒号且往前第3个字符是P
                 pub_ok=1;//
                if(wifi_num==2&&uart_wifi[uart_disnum+2]==99)// 第2个冒号且往后第2个字符是c
                 control_ok=1;//
                if(pub_ok&&control_ok)
                {
                        if(wifi_num==5||wifi_num==6||wifi_num==7||wifi_num==8||wifi_num==9)
                        {
                                if(uart_wifi[uart_disnum-2]==104)//h(power_switch)//灯开关
                                {
                                        if(uart_wifi[uart_disnum+1]==49)
                                        {
                                                power_switch=1;

                                        }
                                        else
                                        {
                                                power_switch=0;

                                        }
                                        power_switch_dis_ok=1;
                                        eeprom_save=1;
                                }
                                else if(uart_wifi[uart_disnum-2]==114)//r(color)//灯颜色
                                {
                                        color=uart_wifi[uart_disnum+1]-48;
                                        color_dis_ok=1;
                                        eeprom_save=1;
                                }
                                else if(uart_wifi[uart_disnum-2]==115)//s(brightness)//灯亮度
                                {
                                        brightness=0;
                                        brightness0=uart_disnum;
                                        do{
                                                brightness0++;
                                                brightness=brightness*10+(uart_wifi[brightness0]-48);
                                                }
                                          while(uart_wifi[brightness0+1]!=44&&uart_wifi[brightness0+1]!=125);//下一个是冒号:或闭花括号}时完成
                                        brightness_dis_ok=1;
                                        eeprom_save=1;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ET0 = 0;                //关定时器0中断
  TR0 = 0;//定时器0停止计数
  TL0=TH0=0;//用于定时清除串口数据位,从头接收
  xx=0;
        uart_disnum_de=0;
        wifi_num=0;
        pub_ok=0;
        control_ok=0;
        for(uart_disnum=0;uart_disnum<uart_num;uart_disnum++)
                        {//将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并处理想要的数据

                                        wifi_read();//读取控制数据
                                }

                uart_num=0;
}

void stc12c56_save_eeprom()
{//因为用是的12AD,且没有独立的EEPROM,所以从新下载程序时所有数据会复位到到0xff

        ISP_Erase_Sector(0x2e00);//最后的一个扇区,

        if(power_switch)
          power_switch_eep=1;
        else
         power_switch_eep=0;
        ISP_Write_Byte(0x2e00,power_switch_eep);
        ISP_Write_Byte(0x2e01,brightness);
        ISP_Write_Byte(0x2e02,color);
        ISP_Write_Byte(0x2e03,color_temp);
        ISP_Write_Byte(0x2e04,clientToken);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rightness_on,brightness_off;
unsigned char brightness1,brightness10,brightness100;
unsigned char color_temp1,color_temp10,color_temp100;
unsigned char clientToken1,clientToken10,clientToken100;
        delay_nms(500);
        delay_nms(1000);

        InitUart();//串口初始化

        delay_nms(3000);

        //SendString("AT+CWMODE=1\r\n"); //设置WIFI模式:0关,1,网卡,2路由,3网上和路由
        //delay_nms(500);
        //SendString("AT+CWJAP="wifi名称","wifi密码"\r\n"); //
        //delay_nms(2000);
        //SendString("AT+TCDEVINFOSET=1\,\设备ID"\,"设备名称"\,"设备密钥"\r\n"); //发送设备信息,首次使用时发一次就可
        //delay_nms(5000);
        //SendString("AT+TCSTARTSMART\r\n"); // 以smart config (网卡)方式进行WiFi 配网;配网中WIFI指示灯会闪,完成后常亮(IO口低电平)
        //delay_nms(20000);                                                                                                    //(指示灯接在哪个IO口可用AT+TCMODINFOSET?\r\n命令查看)
        delay_nms(3000);
        SendString("AT+TCMQTTCONN=1,5000,240,0,1\r\n");//连接腾讯云

        delay_nms(3000);

        SendString("AT+TCMQTTSUB="$thing/down/property/设备ID/设备名称",0\r\n");//订阅主题
        delay_nms(3000);

        //SendString("AT+CIPSNTPCFG=1,8\r\n");  // 设置STNP,0为关;(1,8)为开,时区为8
        //delay_nms(2000);
        //SendString("AT+CIPSNTPTIME?\r\n"); // 查询STNP时间
        //        delay_nms(2000);
        //SendString("AT+CIPSNTPTIME?\r\n"); // 查询STNP时间 ,只查询一次可能时间不准确
  // esp8266_ok=1;//esp8266初始化完成

        /***************发送设备状态(开或关,亮度,颜色)建议上报,这样开机时,手机端知道灯的状态*************************/
        /***************如果整条信息大于256个字符,将会报错********************/
        delay_nms(1000);
        power_switch_eep=ISP_Read_Byte(0x2e00);//读取保存的开关标志
        if(power_switch_eep>1)
        {power_switch=1;power_switch_eep=1;}
        else if(power_switch_eep==1)
                power_switch=1;
        else
                power_switch=0;
        brightness=ISP_Read_Byte(0x2e01);//读取保存的亮度
                if(brightness>100)
                        brightness=1;
                brightness100=brightness/100%10;
                brightness10=brightness/10%10;
                brightness1=brightness%10;

        color=ISP_Read_Byte(0x2e02);//读取保存的颜色
                if(color>6)
                        color=6;
        color_temp=ISP_Read_Byte(0x2e03);//读取保存的色温
                if(color_temp>100)
                        color_temp=50;
                color_temp100=color_temp/100%10;
                color_temp10=color_temp/10%10;
                color_temp1=color_temp%10;

        clientToken=ISP_Read_Byte(0x2e04);//读取保存的上报计数
                clientToken++;
                clientToken100=clientToken/100%10;
                clientToken10=clientToken/10%10;
                clientToken1=clientToken%10;
        //SendString("AT+TCMQTTPUB="$thing/up/property/产品ID/设备名称",0,"{\\"method\\":\\"report\\"\\\,\\"clientToken\\":\\"0\\"\\\,\\"timestamp\\":1234567890\\\,\\"params\\":{\\"power_switch\\":1\\\,\\"brightness\\":89\\\,\\"color\\":6\\\,\\"color_temp\\":9 } }"\r\n");
        SendString("AT+TCMQTTPUB="$thing/up/property/产品ID/设备名称",0,"{\\"method\\":\\"report\\"\\\,\\"clientToken\\":\\"");
        if(clientToken100>0);//百位大于0
                SendData(clientToken100+48);//百位
        if(clientToken100>0||clientToken10>0);//百位大于        0或十位大于0
         SendData(clientToken10+48);//十位
        SendData(clientToken1+48);//个位,发送信息条数,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0—255
        SendString("\\"\\\,\\"timestamp\\":1234567890\\\,\\"params\\":{\\"power_switch\\":");//timestamp(属性上报的时间,无实际意义)
        SendData(power_switch_eep+48);//开(1)关(0)标识
        SendString("\\\,\\"brightness\\":");
        if(brightness100>0)
          SendData(brightness100+48);//亮度数据百位
        if(brightness100>0||brightness10>0)
                SendData(brightness10+48);//亮度数据十位
        SendData(brightness1+48);//亮度数据个位
        SendString("\\\,\\"color\\":");
        SendData(color+48);//颜色数据
        SendString("\\\,\\"color_temp\\":");
        if(color_temp100>0)
         SendData(color_temp100+48);//色温数据百位
        if(color_temp100>0||color_temp10>0)
         SendData(color_temp10+48);//色温数据十位
        SendData(color_temp1+48);//色温数据个位
        SendString("} }"\r\n");
        /****************************************************************************/
        delay_nms(1000);
        /*******************发送设备信息(可选,发一次即可),如果整条信息大于256个字符,将会报错**
        clientToken++;//读取保存的上报计数
                clientToken100=clientToken/100%10;
                clientToken10=clientToken/10%10;
                clientToken1=clientToken%10;
        SendString("AT+TCMQTTPUB="$thing/up/property/产品ID/设备名称",0,"{\\"method\\":\\"report_info\\"\\\,\\"clientToken\\":\\"");
        if(clientToken100>0);//百位大于0
                SendData(clientToken100+48);//百位
        if(clientToken100>0||clientToken10>0);//百位大于        0或十位大于0
         SendData(clientToken10+48);//十位
        SendData(clientToken1+48);//个位,发送信息条数,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0—255
        //SendData(6+48);//发送信息条数,用于上下行消息配对标识,0—255
        SendString("\\"\\\,\\"params\\":{\\"module_hardinfo\\":\\"ESP-12F\\"\\\,");//模组具体硬件型号(云端和APP端无有效标识),非必填项(moduled_softinfo、module_hardinfo、fw_ver 至少传一个)
        SendString("\\"mac\\":\\"ff:ff:ff:ff:ff:ff\\"");//MAC地址
        SendString("\\\,\\"fw_ver\\":\\"QCloud_AT_ESP8266_v2.0.0\\"");//固件版本
        SendString("}}"\r\n");//扩展信息,\\"device_label\\":{\\"append_info\\":\\"zj97czb\\"}
        /*******************************************************************/

        delay_nms(1000);
        stc12c56_save_eeprom();

    while(1)
                {
                         // delay_nms(1);
                                if(eeprom_save)
                                {
                                        eeprom_save=0;
                                        stc12c56_save_eeprom();

                                }

                                if(power_switch&&brightness>0)//开灯,亮度大于0
                                         {
                                     switch(color)
                                                        {
                                                                /**********常亮灯******************/
                                                         case 0:ledR=0;ledB=ledG=1;break;//红
                                                         case 1:ledG=0;ledB=ledR=1;break;//绿
                                                         case 2:ledB=0;ledG=ledR=1;break;//蓝
                                                         case 3:ledR=ledG=0;ledB=1;break;//黄
                                                         case 4:ledR=ledB=0;ledG=1;break;//紫
                                                         case 5:ledG=ledB=0;ledR=1;break;//青
                                                         case 6:ledB=ledG=ledR=0;break;// 白

                                                                                break;//
                                                         }
                                                 }
                                        else
                                                 ledB=ledG=ledR=1;//全灭

                                        brightness_on=brightness;
                                        brightness_off=100-brightness;
                                  while(brightness_on--);//亮的时间
                                        if(brightness_off>0)//亮度为100时
                                         ledB=ledG=ledR=1;
                                   while(brightness_off--);//灭的时间
                        }

        }

网友A:
可以用arduino的,比较简单

网友B:
ESP8266也支持arduino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rduino的,比较简单

arduino也是单片机加ESP8266方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也支持arduino呀

程序都是人家的,哪有自已的用来方便

网友:
ESP的SDK开发,可以参考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8450&extra=          ESP8266 windows原生编译入门指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8970&extra=  ESP8266 windows原生编译入门指引(续)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9376&extra=           ESP8266 windows原生编译入门指引---番外 DIY bash.exe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也是单片机加ESP8266方案呀。

是esp8266上直用arduino的ide写程序,程序可以直接在esp8266上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都是人家的,哪有自已的用来方便

那你说错了,即使程序都是人家的,用起来仍然很方便。以前根本看不上Arduino,直到前几天开始研究ESP-12F,也就是8266,发现Arduino是真方便,以前要搞几个小时的东西,Arduino分分钟搞定,越用越爽,一直用一直爽。

网友:
玩ESP8266绕了一圈,最终还是觉得Arduino靠谱,原因也很简单,Arduino的例程资源丰富很容易上手、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