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这货估计没多少人懂吧?看着不起眼,配件蛮贵的

楼主(2021-03-29):
有人明白它的化油器结构原理吗?膜片化油器,好像没有浮子室,还有那个带管子形状特异的小塑料盒(猜猜它是干什么的),2~3厘米大小的小塑料盒(不包括管子)竟然卖到4~50(北京本地不包括邮费卖50,外地也很少能找到,仅有的一个某宝链接卖30+10运费),还有下面开了菊花大孔的油底壳,那塞子是机滤吗?我感觉它的排气门间隙稍微大了(好像0.8mm左右,上得很紧,也没调,又装回去了),准备换了上述那个盒子,再装回去启动试试(之前冬天就是不启动,它是电动一键启动)

楼主:
139f增程发电机,楼上的小盒子是油气分离器,这种膜片化油器结构原理谁知道?我只自己拆修好过柱塞式的化油器,膜片的没敢拆,看网上,里面有一堆带很多孔的膜片,这个可比割草机化油器贵多了,割草机化油器50块算多的,这个有的卖300呢,不包括其上面油门步进电机

网友A:
油乎乎的 ,豆不好拿手机拍照了。

网友B:
一般都是膜片挂了呗 泵膜吸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乎乎的 ,豆不好拿手机拍照了。

是呀!我是弄个湿毛巾,还有卫生纸,拿手机前先擦手,急着拆开修好,暂时顾不上擦油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膜片挂了呗 泵膜吸油

空滤和汽缸里都是油,这种发动机那个油气分离器坏了也会这样,所以先花了40换了它(今天刚到货,明天装发动机上,再找时间装车上,因控制器在车上,必须插上才能试试启动)

楼主:
控制器很复杂的,有不少类似于电脑主板的防呆插头,有几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膜片挂了呗 泵膜吸油

有可能,所以我也搜了下这种化油器,很贵,而它很像割草机化油器,不知能不能替代,有的卖家说上面不好固定步进电机

网友B:
化油器泵膜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油器泵膜换了就好

不敢拆这种化油器,以前我自己拆修弄好过柱塞式的,这种没拆过,怕弄坏了,只要有能替代它的,就把它拆了看看里面啥结构

楼主:
与这种割草机化油器外形很像,不知能替代不

楼主:
楼上正数第三图侧面金属管上面的螺丝应该是调节混合比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敢拆这种化油器,以前我自己拆修弄好过柱塞式的,这种没拆过,怕弄坏了,只要有能替代它的,就把它拆了 ...

这种里面是几层膜,用于从油箱里吸油,油量控制也是用膜片,膜片的压力取代浮子。这种一般用于机器工作姿态经常变化的场合,无法使用浮子式化油器只能用膜片式的。出问题通常是膜片老化了,全部换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里面是几层膜,用于从油箱里吸油,油量控制也是用膜片,膜片的压力取代浮子。这种一般用于机器工作姿 ...

原来如此,不好弄呀!压盖膜片都要密封吧?漏了气就不好办了,我有原来买来的免垫胶到时也许能用上。看网上里面就是一堆孔洞和各种膜片,感觉蛮复杂的,不像我过去自己拆开调整好的柱塞式化油器那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不好弄呀!压盖膜片都要密封吧?漏了气就不好办了,我有原来买来的免垫胶到时也许能用上。看网 ...

膜是成套的,必须买该型号配套的膜片。拆的时候录像,记录下所有细节,新膜片按照原来的顺序和方向装上就行,注意有些弹簧不要弄丢了。金属表面要打磨平整,螺丝都拧紧,用新膜片就不会漏。

网友D:
每当见机器脏污,总想用高压水枪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当见机器脏污,总想用高压水枪滋滋

一嗵拆装之后也就差不多干净点了,我是准备块湿抹布,顾不上整个清理就逮着哪擦哪一下,唉!现在这论坛好像不能用电脑版了(电脑版是旧版块不能发帖),新版块只能手机版,功能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膜是成套的,必须买该型号配套的膜片。拆的时候录像,记录下所有细节,新膜片按照原来的顺序和方向装上就 ...

谢谢!这位回答得很赞,好像以前看到过简单介绍,看着就精密,复杂,一堆膜片、各种孔、有的还有小弹簧,很容易弄坏,不像我之前拆开调整好的柱塞化油器那么好弄

楼主:
昨晚把新买的油气分离器装上,又把外壳导流罩扣起来,今天装上车了,之前又找不到一些拆下的配件了,如:高压帽、它专用的点火器等,费了半天时间总算找到,等改天装上去试车

楼主:
今天给昨天装上车的增程发电机接上线(有不少的各种线,包括接地线、各传感器线、还有各种控制线路),安装上化油器,点火器、高压包等等,插上钥匙拧开后点火器指示灯除了上面的绿灯亮外,中间的红灯也亮了,这应该是我之前拆修发电机时把机油都放出去了,现在还一点没加呢!可我有些不明白——为啥机器还没运转系统就能检测出没有机油呢?一般车子上都是机油压力传感器吧?得运转起来才能测量压力吧?那没有运转,机器又是怎么发现没有机油的呢?难道它是靠重量检测的?还是靠导电检测的?可据说机油是不良导体,导电率很低是吧?当时手脏也没顾上拍照,就是弄不明白这么个小机器它怎么有那么智能?能知道机油还没加注,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等有空我再去加机油看红灯还亮不,因没加机油,我也就没按启动按钮,等加了机油再启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