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淘宝的2.5寸SATA转44IDE接口到货了,继续折腾 BTPLUG,可以在SATA SSD 运行XP 了

楼主(2021-03-29):
淘宝上最便宜的那家包邮买的。

JM 2033的的芯片,
我感觉这东西比那种USB 硬盘线成本差不多,
但是需求少,所以几乎不会像USB 硬盘线那样做活动。

接上SSD 后的样子,不能塞进笔记本的硬盘位的。

接上硬盘线,这个跳线是设置主从硬盘的。

接上 BTPLUG 后的样子。

拆下笔记本的硬盘,

接上固态硬盘 ,GHOST XP

2003EP 下测了下SSD 的速度, 读50写30 ,

接到 BTplug上通电

电流比 机械的少了100毫安。

但是读盘闪3秒就不再闪了。

试了几次,都不行,
设置主从盘,换 GHOST包刷,换SSD ,
但是可以从U盘XP系统启动,能够系统中认到 SSD ,说明转接板是好的。

SSD 装在笔记本上也能正常启动运行。
说明SSD 没有问题。

已经要放弃了,
考虑是SATA转IDE转换板 兼容问题,不能启动系统。

再次尝试,将SSD 仅分一个区,启动了。

难道是分区的问题?

继续研究,不是。

问题还是转接板上的那个跳线,和BTPLUG 的兼容性问题。

一定要这样的顺序

SSD 在笔记本上GHOST 好IDE XP 的系统, 接到转接板上,转接板上的跳线要取下来,再通电

可以读盘进行系统了。

分几个区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转接板上的跳线 没有取下来,通电了,不会进SSD上的系统了,
即使再将跳线取下来,通电,都不会SSD上的系统了。

只有重新将SSD 拆下来 ,回笔记本上重新GHOST ,在 转接板上的跳线取下来的情况下,才能进
SSD 上的系统。

就是这么绕口,

但根源应该是BTPLUG 的问题。

转接板的跳线空应该是主盘,接跳线是从盘,买回来跳线是接在上面的。

从盘方式启动应该 通过不了,结果卡在那里了,再设置成主盘也卡住了,只有重刷GHOST包。

装了个传奇服务器,结果可以注册帐号,但是没有服务器名单,继续研究中。

WIN2000尝试了下,

下载了一个GHOST包,但是笔记本上运行不起来,系统跑不下去,蓝屏了,更别提在 BTPLUG 上摸黑搞了。

网友:
根目录boot.ini里面有写主从的,打开你就懂了

网友:
你不知道xp导入驱动是可以支持ahci的吗

网友A:
我有个闪迪的8G IDE口的SSD,不知道能干啥,吃灰中。

网友:
用66线,或 CF卡不行吗?

网友B:
非用这个干嘛?U盘版的XP,2003我都放过链接,连WIN7都有U盘版的,要求不高的直接用个linux的livecd就行

网友:
还用这接口的,比较少了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万岁。。。。

网友:
这种转接板不太好用,主板支持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用这个干嘛?U盘版的XP,2003我都放过链接,连WIN7都有U盘版的,要求不高的直接用个linux的livecd就行 ...

u盘版的实在太慢,而且不好开虚拟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闪迪的8G IDE口的SSD,不知道能干啥,吃灰中。

挂咸鱼,有些老机需要这个

网友:
装老系统千万别4K对齐!千万别4K对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版的实在太慢,而且不好开虚拟内存。

不会啊,我老机器都是用U盘版的,和硬盘版速度一样啊,D525,D425,N270,E350都试过没问题,虚拟内存你内存够大就不用开,XP本身内存就低

网友:
速度好像还不错嘛

网友:
快乐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
转接兼容问题,换一个号店的转接版

网友C:
楼主除了xp还有别的系统包嘛,xp实在慢

网友:
我3台HP 2170P可以直接用固态硬盘,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除了xp还有别的系统包嘛,xp实在慢

最快的是DOS系统

网友:
折腾党辛苦了,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