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大家看看,我怎么样简单把家里北面阳台改成厨房(多图)

楼主(2021-03-29):
     首先把阳台用铝合金窗包起来,外面加上不锈钢防盗网。封上后,厨房的铝合金窗户可以拆掉了,在旧货市场花了2百元买了个不锈钢灶台放在,正好够放个煤气单炉和电磁炉,现在用电磁炉为主,把煤气炉丢到左下角的不锈钢架备用。旁边那个铝合金小柜里面板材顶不住厨具碗盆的重量,就加多一层实木复合板上去。不锈钢橱柜质量真是好,用了十年还和买的时候一样。排气抽油烟就用最简单的排气扇,左边墙上再装上电源插座,闸刀开关。阳台很长,有5米长,上面再挂上不锈钢链子,这样又可以晒衣服。

网友:
 弱弱地问一问:原来的厨房是不是准备出售?

网友:
你的内存是不是吃满了

网友:
 土墙瓦屋柴火灶的厨房内有烟肉,

 你的厨房内不锈钢链子上挂有性感的XX!

网友:
排风扇做个折叠的罩子

见过高手把 电磁炉放在外飘防盗网上做饭的

网友:
排风机太高了,排风效果不好

网友:
还是上一个集烟罩效果好些吧

网友:
做饭的时候,必须拽掉衣服,要不都是鱼香肉丝的味道

网友:
很不错,就是厨房应该用俩空开啊,漏开的,这瓷刀闸有点偏小,再说,烧一次得换一次保险,不如空开好,

网友:
瓷刀闸用的是导线发热的原理,有损耗的把,建议用空开

楼主:
   那个闸刀起的作用只是给外面插座插排彻底断电的作用,不带负荷开关操作的,没有什么火花的,不会坏的,寿命不是问题。外面都是用电磁炉和电饭锅的,都是关掉外面电器后才操作的,每个用电电器都有单独的开关的,用完关上的。连定时器插座都有,用于半夜自动煮稀饭早上吃的。

网友:
城管不来查水表?

网友:
厨房油烟这么多,应该取消闸刀开关换成空气开关,插线板全部换成防水插座

网友:
恕我眼拙,实在欣赏不了楼主的厨房,要是我,就算是出租屋也不会这样干

楼主:
      把厨房炒菜地方搬来这里,里面原来地方就解放了,里面也不受油烟熏之苦,这里使用差不多20年了,能保持这样成色算不错了,你们用十几年的东西会成什么样子,想想就知道。白天炒菜窗户嫌光线太亮,就自己贴纸。

网友:
楼主那的房价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相像呢?

网友:
回帖讥笑的人你们根本不懂人间疾苦 全国80%以上的人生活还不如这: "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网友(2021-06-17):
你家太不安全了。电气线路杂乱。

网友:
厨房也内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