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223电锤改无刷电机

楼主(2021-03-29):
打黑了个得伟223电锤,看中他是偏心轮锤击结构的,还带有安全离合,到手后,拆机,改无刷,用的电机是博世500w无刷电机,电机是拍卖回来的剪线电机,驱动用的是威克士的,改.霍尔线的三根顺序可以改电机的正反转,还有高低2档调速,不多说,看图。

这是拍回来的样子,

偏心轮锤头

借图,安全离合

威克士驱动

网友:
这外观,看着有点伊拉克。

网友A:
偏心轮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
这种品相还弄回来干什么?

网友:
洗剥干净后养眼

网友:
胃口正好 弄完藏被窝把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心轮的优势在哪里?

偏心轮理论可以做的冲击力更大,喜利得插电都是用的偏心轮,但是各种进口品牌的电池电锤基本都是摇摆轴,可能省电,力量平衡最好吧。

网友:
洗干净的真养眼阿,废不少力吧?

网友B:
我有个253想改无刷的,感觉工程量太大就没有搞,你是怎样固定电机,并保证它的同心度那

楼主:
干活用的工具,功能完好,好用才是关键,外观破,到处乱扔不心疼,别人想顺手拿走看到这么破也不会拿。是实用党,不是扶摸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253想改无刷的,感觉工程量太大就没有搞,你是怎样固定电机,并保证它的同心度那 ...

电机上焊个铁片,好固定在外壳上,

网友C:
改动非常不错。驱动用的是威克士的,改.霍尔线的三根顺序可以改电机的正反转。想看看电机驱动的配线接法,这才是关键,来张接线图更好,改.霍尔线的三根顺序怎么接法?

网友:
威克士驱动的检测线接得伟电池插脚的哪个极?

网友:
洋二还是很贵吗,清洗之后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上焊个铁片,好固定在外壳上,

浑然天成啊!

楼主:
威克士驱动配博世电机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动非常不错。驱动用的是威克士的,改.霍尔线的三根顺序可以改电机的正反转。想看看电机驱动的配 ...

上了张图,霍尔线是5根,红黑正负不动,另三根线可用个钮子开关九脚2档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