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我怎么把大屁股创维弄死的

楼主(2021-03-29):
昨天下午,小孩开电视,看不了。我试机,机顶盒好的,遥控有效。完全黑屏,声音正常。用创维原遥控,也有效,就是无任何显示。功率75W,之前测110w才正常。今天拆,几年前换过场块,这回也先换之,才发现是TDA4865,原来是4863,查一下,可互换,换后故障依旧。查一下视放板,有194Ⅴ,386Ⅴ,灯丝忘了用交流档测。G1极0Ⅴ(实际正常的),以为不对,顺着找,拆。拆腾后头晕了,拆下Q513,焊盘没清理,有粘连,后忘装Q513,开机,不一会再测以上各电压,均失常了,才想起Q513,复原,也没194,386Ⅴ电压了。+B才60Ⅴ左右,估计电源保护了,关电良久,再测测电源块,结果450Ⅴ220μ还有电,啪,表笔也电蚀点。再开机,电源完全没电出了,指示灯也不亮。现在想:即使买新电源块,也就60v,还得查修,使+B有130v以上,即使+B好了,后续仍是黑屏,还可能有其他故障。好长的路。用了13年的创维估计死翘翘了。这是上天让我换新吗?要不周末去地摊看看有货没,晚上没电视看,不习惯。

网友:
就知道你跟哈登一样对大屁股情有独钟……舍不得了吧

网友:
换新机,现在LED电视机都不贵,只是功能太多了。

网友:
别人液晶的都用坏好几个了吧,你这个可以换了。

网友A:
我家14年的海信还健在

话说,创维就是垃圾,找小厂代工的,质量差的一逼,哪怕同一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TCL,质量都比他好多了,没错,好多年前待过那个厂

网友:
你你你你你你你!说点啥呢

楼主:
自我安慰一下,视放板上除了灯丝电压没测,其余是正常的。灯丝电压直接来自行变,可能行变内也有坏。要不然,还有啥导致有声没图??就这行变,就足以让我放弃。

网友:
早该换了!我前年在论坛里带刀者那里买了个42寸的也才几百块。不过楼主能省则省的风格我也是如此的,万用表表笔用胶粘的,我也两条自己接的,后来还是看不惯,买9.9包邮的伊莱科。不过楼主能修大屁股的技术着实让人佩服,我现在修自己的显示器或者电视或者电磁炉等等,都只会换整个板子。

网友:
修这个衡水老哥最拿手

网友:
换个红米98寸,那款刚刚好。

网友:
记得小时候家里买的第1台电视机,还专门配了一个电路图,后来坏了找的修电视的,还专门拿出这张图纸按图索骥去检修呢,但是貌似再买第2台电视的时候就不配这个图纸了,这种电视机修彩电的早都不维修了,都说没配件没法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14年的海信还健在

话说,创维就是垃圾,找小厂代工的,质量差的一逼,哪怕同一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TCL,质量 ...

创维最早在深圳八卦岭,后来就不知道了,个人感觉色彩声音都比TCL好,但机器整体设计差的一逼,没有TCL维修方便,有的机型换个按键甚至要把显像管拆下来,晕

网友:
印象中视放电压就是行变给的,有180V行变基本没事。
黑屏应该看看灯丝,要是亮行变也没事。
再看看视放,看看加速极,,,,

网友C:
可能是亮度被娃儿调成最低了。灯丝亮着扫描高压都没事。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唉!看不懂呀!都是行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维最早在深圳八卦岭,后来就不知道了,个人感觉色彩声音都比TCL好,但机器整体设计差的一逼,没有TCL维 ...

我家里也有台21老创维,好像是06年900多买的。这货调节按键设计是有点奇葩,在机子顶部,就两根线,各个微动通过不同阻值的电阻进行识别,按键不灵的时候会串位。刚开始我以为是电阻阻值变大了引起的,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电阻,最后尝试把全部微动换掉竟然修好了。至于TCL真的名副其实“太差了”,颜色红的太红绿的太绿,总之看起来怪怪的。当年之所以选创维也是个折中的方案,当时店里21寸的就创维、TCL还有个东菱有货。对比之下东菱的色彩还原度最好,创维差些,TCL就没法看了。据JS说东菱用的是珑管,所以图像显示最好,可惜不是纯平的,要不就选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亮度被娃儿调成最低了。灯丝亮着扫描高压都没事。

确实怀疑过小屁孩,也就1个月前,盒子故障了,后发现电板上有水,原来他往机顶盒里倒约1mL水。(盒子上盖没拧螺丝),电吹风吹干,声音变小很多了,只好把电视端音量加大几倍。
这回应不是屁孩。因为是啥字没显示,系统菜单也不显。如:调音量有效果,但进度条不显。亮度为0,系统字总会显示吧,猜的。
灯丝若算亮了,那还可能是哪故障?开机时有‘噗′声,高压也是有的。数字板吗?

网友D:
往高调一下加速极电压看出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高调一下加速极电压看出图不

你说的应该是G2吧,行变上的,几年前拧过。有386Ⅴ,也正常吧。回想,关键点在:系统字都没有。这些不受亮度调节。数字板可能坏,固件啥的。我也是今早才想到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应该是G2吧,视放板缺装电位器,不可调。有386Ⅴ。回想,关键点在:系统字都没有。这些不受亮度调节 ...

嘿嘿,在行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