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9福克斯拆车头引擎盖锁换连杆

楼主(2021-03-29):
09福克斯(1.8L手动),想开车盖,转动锁匙无反应,上网一查,通病,车头盖锁塑料连杆断,网购铝合金的连杆,制作一小工具,打开车盖拆换。

这个铝合金件的中间方柱长了2mm,用小挫挫短了2mm才能压进去。

网友:
一个机盖锁搞的这么复杂,真不知FORD的设计师咋想的。。。

网友:
这设计也是奇葩,有必要用到万向节吗?

网友:
必须用钥匙才能开,特别烦人

网友:
机构好复杂,一般的车都一个拉线搞定

网友:
我家的07老福在很多年前也换过,也是由于安装尺寸不到位,边比划边修正,花了我二三个小时才完成

网友:
09手动经典两厢给楼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