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长城巨龙1320炸pfc管后 维修失败

楼主(2021-03-29):
长城巨龙1320  起初是炸pfc管 (原管是IXTH34N65X2)我换了ipw60r037p7 英飞凌的   我推测炸pfc管是因为原管子耐流太小了 矿龙缩水很厉害 仔细检查 没有损坏元件后 串入灯泡 通电  有待机  启动电源 灯泡就一闪一闪 如果不串灯泡管子坏  此时 大电容电压升不上去 100多200多跳变  pfc芯片用的cm6800 更换过  反正能想到的  能排查的都换了 查了 发现不出哪里不对  pfc不正常 有哪位高人给指点下  遇到过几个了 都是炸过pfc管后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啊

网友:
PFC电路说白了就是把桥堆整流后的+300V电压升高到+375V---400V。烧管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两个大电容测下容量

网友A:
比较象PFC的电感匝间短路

网友B:
检查一下图腾柱和FB端电阻是否正常,在看看后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PFC串的灯泡太小无法升压,起码150W灯起步。

网友D:
pfc 驱动波形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C串的灯泡太小无法升压,起码150W灯起步。

200瓦的  正常电源 闪两下就灭了  这个一直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象PFC的电感匝间短路

pfc电感换过了  排除过很多原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图腾柱和FB端电阻是否正常,在看看后端有没有问题。

电流检测是 mos管s极到整流桥负极间的 电阻么? 零点几欧  我量过的是通的 当他好的 普通表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pfc 驱动波形看下

没有示波器呀 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