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硕路由器:ASUS RT-AC1200

楼主(2021-03-29):
用了几年了,拆开看看是否需要重新打理下
4天线

logo

指示灯

铭牌

脚垫下的螺丝

拆开,里面基本没什么灰

天线都是真天线

缓存

MT7628主控?不知道

检验插座

调试端口

貌似电容空焊盘

网口隔离变压器

背面

一个芯片

用了几年,里面没什么灰,还行

网友A:
这电路板看着真舒服!

网友:
MT7612?好像是当初99块钱的newifi mini同款

网友:
这个以前买过,发热很低,不过功能不全,信号也一般

网友:
差分线看着挺养眼

网友:
2.4G、5G都有功放不错了,不过屏蔽罩还是省了

网友B:
和斐讯k2p比较级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板看着真舒服!

连屏蔽罩都缩掉了...12V滤波那两个空位置,功放电源滤波缩了,功放退耦也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斐讯k2p比较级那

都不是一个时间的东西 怎么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斐讯k2p比较级那

这个本来就是k2级别

网友:
该有的都有,还行

网友:
属于低价走量的产品,华硕的产品建议买高端货,性价比好点

网友:
华硕的低端   都是些贴牌货

网友:
使用上没问题,曾经用过一段时间,很稳

网友:
7628+7612方案...如果不贵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斐讯k2p比较级那

不如 k2 的硬件,cpu比mt7620a差,5g和k2一样,板子来看,k2密密麻麻的堆料,这个看来相对贫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