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三星AFC协议旅行充电器(SAMSUNG EP-TA200)

楼主(2021-03-29):
三星原装AFC充电器,想去掉快充芯片并改电压,结果失败。。。。

充电器外观

铭牌

usb口

插脚

打开上盖

抽出主板

主板背面

三星原装充电使用的是板载变压器,pcb作为线圈的一部分

两个电容,三星充电器很多这个方案

背面各种芯片

好几个芯片查不到手册,无奈放弃了。。。

网友:
没看到板载变压器,只看到普通变压器,很明显能看到变压器引脚。
好多年前玩的那个肯辛通那个才是板载变压器。
话说楼主想改成多少伏输出,这个默认是5V输出,通讯握手后是9V输出。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基准源可能像酷派QC3小电源,英集芯解决方案全在芯片里,不过楼主可以网购几个QC2启动变成9伏专用触发器,可应急替代万用表9伏电池,接电脑风扇等。

网友A:
拆过款华为的,也是板载变压器(这会才知道学名),谢谢分享

网友:
手上也有好几个

网友:
这种老掉牙的改来做什么?

网友:
外国的芯片,现在都查不到参数,想修还真信麻烦啊。

网友:
本来想买个三星充电宝,输出还好,支持qc2.0,输入只支持三星的协议

网友:
老三星充电不怎么快了,不值得折腾了:Strive:

网友:
偶手上有老5V的,集成度变高了

网友(2021-06-27):
引用 网友A:
拆过款华为的,也是板载变压器(这会才知道学名),谢谢分享

一般叫平面变压器,体积小,功率密度大,漏感小,但也有缺陷,防潮性差,容易击穿。

网友:
副边俩芯片,先判断10脚的协议芯片是否集成基准源,无论怎样都要拆除协议IC
如果集成了基准,需要外挂431基准,从输出端分压采样,再把431的阴极连接光耦阴极。如果这俩IC是通过I2C或者其它总线进行通信的,建议放弃
如果没有集成基准,且采用模拟通信,直接把FB端接电位器到地,逐渐减小电位器的阻值,可以提高输出电压
判断FB引脚的方式是,无论输出电压如何变化,FB引脚的对地电压相对稳定
可以直接拆除10脚的IC,再通电试试,最好使用可调电源供电,或者灯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