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神仙级IS903问题

楼主(2021-03-29):
双贴,开卡,卡图中错误,后拆一颗粒去测试架开正常,板子上开正常。再贴上,开卡正常,这下设置加入ddr开卡失败,擦除开卡又卡图所示。又拆测试架正常,板子单开还如图所示。有大佬解惑吗?

楼主:
总结就是要先测试架开卡,在板子上能开,不能擦除,一擦除就开不了了

楼主:
图上是一个在测试架一个在板子上,有大佬愿意回答吗,谢谢

网友:
我遇到开不过时,F6 F9挨着擦再开。

楼主:
换板子,问题依旧,测试架开着好好的,下次换别的板子试,写保护板整不了了

网友:
怀疑焊接有问题。主控板焊点处理和闪存植锡做不好就会这样。

楼主:
换同样新板子试了一下,还是同样问题,不搞了,下次买个别的903板应该就好了

网友A:
把电压跳到3.3V试一下,一些272和316的片子尽管是1.8V的VCCQ,但是在903上用1.8V反而开不出来会卡在最后一步load fw,跳到3.3V能开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板子,问题依旧,测试架开着好好的,下次换别的板子试,写保护板整不了了 ...

你要不要试下,是不是idblk的选项。
因为一开始,并没有idblk,开过後就有idblk。所以在第一次开,跟第二次开,选项会是相反的。

而你现在刚好是测试架开好了,第二次上板子,就开不了。
这错误,我好像也经常碰到,强力擦除完,跟开过卡,好像图一跟图二,似乎是相反选取,有点忘了,就交对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压跳到3.3V试一下,一些272和316的片子尽管是1.8V的VCCQ,但是在903上用1.8V反而开不出来会卡在最后一 ...

这个板子怎么跳3.3v,本身不是3.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要试下,是不是idblk的选项。
因为一开始,并没有idblk,开过後就有idblk。所以在第一次开,跟第二 ...

没听懂,还是谢谢

网友C(2021-05-03):
试试拨下写保护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拨下写保护开关

换别人903板子了,奇怪问题,太整人,只能说不兼容

网友(2021-06-24):
我这NW706也是,只要开DDR,开十次九次不过,过的那一次,速度打五折,一样的写保护板子,后面换了另一家不是写保护的,开DDR正常,速度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