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人请教坛内大佬,SKhynix颗粒能用什么主控做U盘

楼主(2021-03-29):
一块INTEL的ssd,SATA接口的,慧荣主控。都说INTEL定制的,开卡无望,想拆了做U盘发挥余热,不知道大佬们有什么好主控板推荐

网友:
4ce的上3267ae,8ce的上3268或者2258系列

网友:
2D TLC,做U盘体验不好,还不如做固态。做系统盘用的话,掉速问题感觉不明显。

网友A:
换主控呗,公版主控就能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控呗,公版主控就能开了

换哪种主控?

网友:
漏电王中王颗粒,能玩的U盘主控写入就是40~50的水平;固态主控方面56K能玩,每120G最多3G模拟SLC,缓外和U盘主控一个水平。

网友:
换公版58G,我这可以换,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烂颗粒目前就56k最稳,其次是1120,做U盘都不合适

网友:
做U盘都烂的颗粒,我拆了2片贴的3267AE 过2月冷数据效验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