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电锤电钻集尘盒防尘罩接灰碗等哪种好用?

楼主(2021-03-29):
大体分为2种,又有若干细分,由于没有实际使用,不知道生产环境中哪种好用,请指教!稍后配图

!挂墙自吸

>电动自吸,优点是直观定位准,缺点是挑墙面(不确定)
带激光水平尺气泡
锂电充电

5号电池

!电钻机头安装
>无硬性固定
>>便宜款,橡胶伸缩杯碗

改进1
带轴承,塑料碗盖

改进2

带集尘袋或者吸尘器接口

>>接灰碗

>硬性固定

>>伸缩式

博士原装

国产

塑料版本

改进金属款

>>接灰碗式

PS:现在是有所有帖子都要审核吗,发帖就很不方便啊。还是这帖子有词需要改。

网友:
使用频率不是太高这款就行了。

网友A:
老师傅都是用一条湿毛巾就能解决。

我有一次按照网络视频教的,钻头上放个塑料杯子,钻天花板,结果离心率把泥灰飞洒一整个房间,被骂死了。

网友:
我也一直想买一个,貌似都不是太好用。

网友B:
楼主的最后博世那个大有5401可用,完美配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最后博世那个大有5401可用,完美配合。

大有有配套的电动吸尘了,就是价格比电锤还贵

网友:
我用威克士那个,效果还可以,就是开关容易误触。
科迈斯那个仿版的水平泡是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有有配套的电动吸尘了,就是价格比电锤还贵

贵不是问题 我个人觉得重才是最大的缺点

网友D:
PDD这款看起来不错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最后博世那个大有5401可用,完美配合。

最后的那个挑钻头长度,太长、太短的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D这款看起来不错 楼主可以试试

我后来也看到了这个,就是套头不是透明的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定位,然后就是定位尺是不是就不够长了
图片看起来是比较耐用的款,比其他的看起来好多了,就是放不进电锤的箱子要另外找个包装

等过一,两周我用后来更新后续

网友:
用过第三个皮碗大天花板孔,能接住大部分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有有配套的电动吸尘了,就是价格比电锤还贵

不看好,聊胜于无

网友:
勉强能用,接不全,会有少量漏网之鱼,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要求高还是要上吸尘器,也只有吸尘器可以

网友:
接吸尘器的好 就是体积大。威克士 科麦斯这种没吸力的 靠重力落到集尘盒里。

网友(2021-06-05):
引用 网友A:
老师傅都是用一条湿毛巾就能解决。

我有一次按照网络视频教的,钻头上放个塑料杯子,钻天花板,结果离心率 ...

大师是咋用的毛巾啊?

网友:
我都是用个信封,打天花板,效果还可以。那时还没这些集尘装置呢。

网友E:
啥都没有剪个饮料瓶底好使,原材料随手可得,用完即扔不用带走,也不怕丢。买过各种各样的集尘杯、碗、套,最终还是都输给了饮料瓶底。
可乐瓶最优,怡宝也不错,农夫山泉还行,冰露瓶太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都没有剪个饮料瓶底好使,原材料随手可得,用完即扔不用带走,也不怕丢。买过各种各样的集尘杯、碗、套, ...

怎么用呢?请教一下

网友(2021-10-13):
引用 楼主:
我后来也看到了这个,就是套头不是透明的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定位,然后就是定位尺是不是就不够长了
图片看 ...

老哥,最后结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