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大功率移动电池。。。。

楼主(2021-03-29):
        闲来无事在咸鱼乱翻看到拆机磷酸铁锂性能比较好,标称10AH放电7AH多内阻1.1左右12元一块就心动了,入手4个12元X4=48+15元合计63元,买回来那时还没有内阻仪,就放了几天看4个电池4位数都是一模一样的电压就觉得很不错。放电测试基本达到要求就再购买了5块电池12元X5=60元+20元合计80元。结果开始入坑。。。。。。。。。。开始觉得没内阻仪不方便检测电池就花229元买LQ1060S内阻仪配表笔,看电池架那么贵就决定自己做还有开尔文夹。然后购买各种配件:镀金开尔文夹8个21.76元。镀金探针一对11.5+8元,2根做电池架的不锈钢横杆6元,航空插头5个13.99元。先把电池架做好。很完美,电池架详细情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847&extra=    。东西齐了电池不能光放着吃灰啊。又决定做一个移动电源。200X150X130防水盒子23元。又感觉开窗口不方便,开始考虑是买马刀锯还是万用宝。思来想去的还是决定买万用宝。因为马刀锯必须先开口才能动刀,万用宝可以任意动刀。龙韵万用宝至尊版31件套264元。4串磷酸铁锂保护板32.86元。这保护板不建议使用,说来还是官方网站,客服估计是兼职兼小白。根本不回答问题。很难回答一次都是反复的复制粘贴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而且保护板均衡效果不好。电压差距大,就当保护板用了。本来想买带蓝牙的主动保护板,一个是贵,二个考虑是旧电池没必要用那么好的保护板。要是新的大单体电池就很有必要买好的主动保护板了。开始不知道什么表头好就买了2个不同牌子的功率计41.99元+42元合计83.99元。实测还是无名电压电流表实用。炬为的功率计有个缺点,不管输入输出接上正负就亮表。不能单独供电用开关控制表头电源。虽然有自动关闭显示,但是不方便,想观察的时候表头老是自动关闭显示。要不就设置一直亮。加开关自己控制表头电源是最方便的。它的单独供电只是能检测到低于5伏电压。亏我给盒子安的双联开关也没用处了。还有就是不能反向检测,放电可以检测,充电就只显示电压。表面一个按钮想要改变参数困难,按一次换不同的设置界面。双击没反应,按住不动没反应。网站页面没介绍到手也没说明书。但是它的优点还是不错,我无意间接反了正负极,瞬间把表头单独供电线烧成节了,吓我一大跳,结果接上电池线表头还是好好的。接线也比较简单,输入输出清晰明确。对新人来说比较友善。但是没在表头上标明,得对着网站查阅。无名表头三线就能通过开关控制表头电源通断。这样就可以通过开关打开关闭表头就比较实用。表头详细情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847&extra=    下面是大功率移动电源制作过程。

补充:还漏算了3样。为了给剪开的铜排上锡还购买了锡炉锡条。38MM锡炉22.9元,500G锡条22.9元。????才发现居然是一模一样的价钱,商家谈好了的吗?500G锡条融一半就能满锡炉。拆电子元件也方便了。耐火砖垫在锡炉下面防止烫坏地板。

楼主:
感觉差点啥???哦,缺少5V手机充电模块。改天无聊了再加装上去。还得装个提手,4.1公斤抱着还是比较吃力的。

网友A:
铝排?镀镍铜排?为啥要折弯呢

网友:
投资巨大啊!字数字数

网友B:
如果这个价格能上60ah放到车上,那就没铅酸什么事了

网友:
工具花的钱比电池还多。。不过工具以后也可以用,一次性投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排?镀镍铜排?为啥要折弯呢

这是标准的做法,伸缩用的,

网友C:
老哥设备挺多啊 玩锂电必备内阻仪 放电仪 点焊机

网友D:
电池是哪家的,可否截图,看看尺寸,打算组个36V的小电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排?镀镍铜排?为啥要折弯呢

是多层铜板叠加的,像多股铜线一样,看着厚厚的其实拿手上很柔软。鼓起的部位是根据电池极耳立柱不同大小可以拉长缩短匹配。剪开后又买锡炉前端镀锡避免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设备挺多啊 玩锂电必备内阻仪 放电仪 点焊机

还差点焊机了。还在考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是哪家的,可否截图,看看尺寸,打算组个36V的小电驴用

已经卖光了。自己去咸鱼逛吧,但是要看运气。遇到好的就好。

网友E:
12元7Ah也不便宜呀!我买的铁锂,100AH的才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价格能上60ah放到车上,那就没铅酸什么事了

磷酸铁锂本来就全面超越铅酸电池了。不论是能量比还是体积还有寿命都远超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元7Ah也不便宜呀!我买的铁锂,100AH的才80元

100AH是标注吧,新的肯定不会这么便宜。放电测试看看还剩多少容量。关键是内阻。我这个才1.2欧左右。稍微状态好一点的拆机电池还是比差的电池价高一点。内阻高就比较便宜。大单体电池容量越大内阻越低。100AH的电池超过1的内阻就算差了。一般都是0.几欧的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AH是标注吧,新的肯定不会这么便宜。放电测试看看还剩多少容量。关键是内阻。我这个才1.2欧左右。稍微 ...

20A放电容量在101-104之间,内阻0.45毫欧姆。
还不错!

网友E:
就是这种样子,全新的,极耳没有痕迹

网友:
说实话 标10实测7的话电池已经不好了 铁锂1块1ah多逛逛还是不少的 关键是内阻 实际容量和标称不能差的太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种样子,全新的,极耳没有痕迹

你这个极耳是后焊的,你的价格也买不到全新的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极耳是后焊的,你的价格也买不到全新的锂电池

估计是换过全新的外包装吧!不过测试数据还可以,就是不知道寿命如何!不过听说铁锂很耐操的!先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