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微波炉KD20C-CF(B)故障为漏电跳闸,请帮忙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1-03-30):
前言:朋友的微波炉,说会跳闸,然后送我了。放了估计有10年了。最近想用,就想修理一下。通电,加热一杯水,正常(30秒左右)。然后准备烧鸡翼。5分钟左右跳闸。确认是C63漏保跳漏电。
故障现象及测试 : 首先说一下。。我这里供电。。 C63漏保作为总开关。。经C32漏保再到微波炉。
1.测试拆开机器,使用烧烤模式,5分钟左右跳闸 C32漏保跳漏电。。测试来测试去没找到漏电点。但通电就跳闸了。等了十分钟后通电正常。

2. 断开图中变压器一脚。。烧烤模式,正常运行大概30分钟到自动关闭 显示 “end",发热榜加热正常。。。

3.重新接上变压器。。试了两次(一晚上各一次)。。都正常工作了。。。

现在问题来了。。
首先测试确认是漏电跳闸。。以下是随便找的电路图。。
1.根据电路图分析,漏电跳闸这故障现象变压器次级(也就是高压端)以后是不存在的。。无论变压器次级以后的电路怎样短路都不会发生漏电跳闸现象,不知道判断对不?
2.根据以上测试。。估计是变压器初级热了就有短路硅港片现象了。不知道判断对不。。然后好买变压器。
3.现在两次都好像没问题。。我又不知道买不买变压器好了。。不好维修了。。。

网友A:
一般磁控管漏电的比较常见,你拔掉灯丝插头试试。

网友:
使用烧烤模式,可能发热管两端有杂质漏电,多次发热后漏电减少,,,清洁下电热管两端试下

网友:
根据你的故障分析,是磁控加热5分钟后发生漏电,应该是某个元件受热后发生变形、异常接触(比如零火接地),导致漏电。检查的重点是初级线路中所有可能受热的元件。另外,既然怀疑变压器,可以把变压器下垫绝缘物,与机壳(接地)隔离,再加热试试。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看,极有可能是烧烤模式下才出问题(这个楼主需要确认一下,纯微波模式是否不会跳),那就要重点检查发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磁控管漏电的比较常见,你拔掉灯丝插头试试。

从电路图原理分析。变压器就是相当于隔离变压器。
高压后是不可能跳漏电的。磁控管漏电不会跳的。

网友:
建议检查炉腔温控器(和磁控管温控器),内部的双金属片可能碰壳了。跳闸后拔下插头立马对铁壳测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