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救:三星970 EVO PLUS 不识盘

楼主(2021-03-30):
三星EVO 970 PLUS 不识盘,M.2, 500G。系统启动(进Winodws前)极慢,BIOS不认,Windows也看不到。好像可以加上电,盘片发热,但不烫。没有收据,只有盘,无法售后

请大神指点

网友:
直接快递到官方售后不行?

网友A:
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大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大法

不乐观地讲,1200分钟大法也救不了。估计这块盘,挑不掉搬板的命。

网友:
不知道是否拍照问题,板子看起来像掰弯了。

网友:
更新固件试试

网友:
三棒的ssd不是只需提供sn即可么?(国行)请到三棒保修官网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乐观地讲,1200分钟大法也救不了。估计这块盘,挑不掉搬板的命。

搬板之前还能试什么?短接,再重新刷固件?
要换板,什么主控匹配,换完后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
BIOS和系统都看不见

网友:
先想办法售后吧/这盘好像很多发掉盘的搬板子工程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