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勇艺达小勇A2智能机器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3-30):
深圳肖肖美女寄修的勇艺达 小勇A2机器人,京东查了下价格,哇塞,卖3-4000元左右,抢钱啊。

说是不充电,收到后检查Micro USB已插烂掉了

修,就拆拆拆吧。。。

太难拆了,这设计也是醉了,乱七八糟的线一点都不整齐,得把板拆下来

上风枪,开干Micro USB,板子太厚,地的面积也大,风枪开到最高500度才拆下

焊上新的Micro USB头,不能用风枪了,得用烙铁,不然高温把里面的塑胶吹坏,4个固定脚一定要有足量的锡,避免插充电线时USB充电口脱落

装机,插充电线测试,电流有了,800多毫安,电池电压3.1V慢慢上升了,再用多口充电器测试,2A充电电流

装好所有外壳及螺丝,对比下USB接口换前换后

开机,生产商家的LOGO出来了,进入系统,就这样啦!完美修复。

总结,更换Micro USB接口不复杂,技术含量不高,这拆装太费时了,花了1个多小时!!

网友A:
跟教育相关的东西,只要小孩子用得上就不算贵。比如跟补习班比起来,这个钱真不贵

网友B:
里面的软件应该贵过硬件本身了

网友C:
这个接口不是更新资料的话用3.5圆接口的充电线更好
盲插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口不是更新资料的话用3.5圆接口的充电线更好
盲插耐用

要传数据的,不然肯定用圆的DC座更好,不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软件应该贵过硬件本身了

就是软件贵,硬件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教育相关的东西,只要小孩子用得上就不算贵。比如跟补习班比起来,这个钱真不贵 ...

有道理,这个卖的是软件,不是硬件

网友D:
这么贵了也不弄个typec,起码还能正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贵了也不弄个typec,起码还能正反插

是啊,C口多好,不易插坏

网友:
我如果拆MicorUSB,一般用烙铁堆锡,风枪容易吹坏东西

网友:
另外两个插口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