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拖有他更换空气格,空调格

楼主(2021-03-30):
距离上一次手动更换已经有将近5个月了。。。。。。

前几天有人说有特价的羊毛,叫我撸,于是,为了拉动内需,购买了一套。

你们猜多少钱?

空气格,原厂褶皱111,副厂褶皱93

折纸密度不同。

肉眼是看不出什么的。

原厂标识

在安装的时候,发现了一根屌毛?(这玩意,起初,我以为是风刮进来的,结果,他是直接注塑在黑色外框发泡软胶里面的。。。。。)

对比博世的空调格。不是一样的产品,博世是普通的,这个是活性炭的。

博世方向是根据进气方向来确定上下的。

这货是UP直接安装方向的。

丢进去就完事了。

脏1

2

3

4

5

6

7

安装方向大家指导下。

进气安装方式。

搞定,喝一杯82年可乐。。。。。。。

网友:
神医就是神医,啥都能治

网友A:
活性炭空调滤芯刚装上效果不错,时间长了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活性炭空调滤芯刚装上效果不错,时间长了也不行

毕竟有吸饱的时候啊,活性炭就是吸附,还是有限度的。而且颗粒越小越容易饱。

网友C:
据说活性炭的影响风力

网友D:
吹吹接着用,洗洗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性炭空调滤芯刚装上效果不错,时间长了也不行

三个月,就月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竟有吸饱的时候啊,活性炭就是吸附,还是有限度的。而且颗粒越小越容易饱。 ...

活性炭,可以直接阳光爆嗮,除去异味。要不然会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活性炭的影响风力

没错。

是的。

个人还是喜欢原厂那种白色的。

风量大,又能过滤,关键是,白色,一脏就看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吹吹接着用,洗洗还能用。

这个玩意,其实,要常换。空气质量差。。。。。

一个月换一次。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性炭空调滤芯刚装上效果不错,时间长了也不行

按原厂的设计说明,活性碳的是用于污染严重时,“平峰”用的,污染严重时吸收污染物,空气好时,释放出来,达到车内空气水平平均,没有污染高峰、

网友E:
“在安装的时候,发现了一根屌毛?(这玩意,起初,我以为是风刮进来的,结果,他是直接注塑在黑色外框发泡软胶里面的。。。。。)”

那不是,那玩艺是卷曲的。

网友F:
脏是正常的,不脏的话,说明没起到过滤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安装的时候,发现了一根屌毛?(这玩意,起初,我以为是风刮进来的,结果,他是直接注塑在黑色外框发泡 ...

观察仔细。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脏是正常的,不脏的话,说明没起到过滤的作用

说的很是道理啊。

其实,从各种过滤的设备。。。。。空气的确很脏。。。。。。

这些年,肺癌,肺结节,甲状腺疾病。。。。。。

发病率升高了很多。。。。。

网友G(2021-07-21):
坛子里有促销的,很便宜,随时买,随时换。我车不经常开,上个月自己换时,感觉都有异味了,还是勤换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坛子里有促销的,很便宜,随时买,随时换。我车不经常开,上个月自己换时,感觉都有异味了,还是勤换为好 ...

也买了坛子里的。都可以。这玩意,勤更换。

网友:
空调滤芯方向分析透彻

网友:
空调滤芯是不是买小了? 看安装进去那张图,右边一大条空隙

网友:
活性炭的厚,折数少,有效面积就小,很快就堵,我现在都是搜遍某宝找那种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