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大神

楼主(2021-03-30):
请教大神as2258开卡工具的密码是什么呀

楼主:
大神请看我第一个图,为什么是灰色的不能调参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请看我第一个图,为什么是灰色的不能调参数呀

把锁定按钮取消

网友:
2个空格 0000 00 123  s 1111  自己猜一下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