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 DJ13R-G5 电机不转

楼主(2021-03-30):
九阳豆浆机 DJ13R-G5 电机不转,加热正常,拆掉上盖,露出线路板,拔下电机两根线,再加水上电,点没点“启动"开机测得都是直流2v,是不是线路板坏了?

拔下电机两根线,加水,在这样的状态下测电压2v。

网友A:
那里测得2v?是拔下的接电机的两根线上?
可以先220v直接加电机两接线片上,若电机正常转动确定电机就是好,再查控制板的继电器或可控硅.....

网友:
检查晶闸管/保险管/桥堆/电机。
电机直接加DC15伏即可看出好坏:Strive:

楼主:
打当地售后电话,说没有购物发票的情况下,按照出厂日期(见第一张图)15个月内免费保修,送至售后,看到维修人员用工具割开如图位置的元件,判断电机坏了,我说依据?他说保险坏了,需要等几天。

网友:
密封圈密封不严,加水过高,导致里面进水,电机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十年前买的一台,和楼主这个差不多。不是经常使用,感觉电机转起来很吃力。
不通电的情况下,手转刀头也有些费劲,不晓得设计是否就是这样子的。
九阳豆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当地售后电话,说没有购物发票的情况下,按照出厂日期(见第一张图)15个月内免费保修,送至售后,看到 ...

红圈处就是个保险,电视机电源板上常见

网友(2021-05-18):
引用 网友A:
那里测得2v?是拔下的接电机的两根线上?
可以先220v直接加电机两接线片上,若电机正常转动确定电机就是好 ...

他这个是永磁直流电机,需要加整流以后的220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年前买的一台,和楼主这个差不多。不是经常使用,感觉电机转起来很吃力。
不通电的情况下,手转刀头也有 ...

换向器磨成这个样子才坏掉了
按键面板
刀头轴上的密封胶圈
里面到处都是黑乎乎的电刷末子。

网友:
照片全拍糊了,很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