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哥们给电摩的轮毂电机灌过变压器油的没有?

楼主(2021-03-30):
这一类的永磁电机确实很耐操,我看标称500W的轮毂电机起步轻松干到1KW或者2KW。比如我家老爷子的立马,标称才350W,起步限流25A,按48伏算就是1200W,后来我给换了16串三元,控的限流康铜丝也稍做了调整(调大了)估计不会低于30A。这段时间跑下来貌似电机也就温热根本没到状态。目测起步功率不会低于2KW吧。

但我比较担心磁钢的高温退磁问题,毕竟釹磁好像耐温也就80度,而且退磁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想灌点变压器油在电机里面帮助散热。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技术,80-90年代工厂的潜水泵里面就有变压器油帮助散热。相对来说潜水泵的转速更高2800转。使用工况也更加恶劣。

网上查了一下绿源的电机采用了所谓的“航空冷却液”,电机效率提高90%(实际上是从85%提高到90%)这帮逼的尿性,你知道的。吹得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打算买一瓶变压器油也测试一下看看,已经下单了。效果不好把油放掉就是了出不了大问题。那么在实验之前还是想问下论坛的折腾友,有实际操作过得没?效果怎么样?灌油是灌满还是三分之一足够?希望做过的盆友能分享一下经验,当然我折腾过后也会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A:
不是密封结构,会漏出来

网友:
最起码轴承得换成带油封的,然后电机两个半边之间加橡胶密封垫,线束引出的地方打胶
油流动的阻力大,可能会更费电,甚至可能温度比改造前还高

网友:
油的密封是个大问题。特别是端盖两边,轴承位可以买现成的油封,但安装位置也是头痛的事情。

网友:
密封是个大问题,油温升高的热膨胀规避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密封结构,会漏出来

其实吧,绿源的液冷电机也是漏油,那么是不是只灌注1/3的量就可以呢?

楼主:
大家都担心会漏油,其实漏就漏了,漏光也就是一个还原而已,而且没必要灌满的。

网友:
如果变压器油漏出来会脏的你怀疑人生(永远也擦不干净)

网友B:
电机坏了就换,反正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坏了就换,反正不贵

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散热搞好了相当于空气冷却变成液冷,500W的电机变1000W.

网友:
反正没这样试过,楼主想吃螃蟹?试试就知道了,成功与否,都希望楼主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C(2021-04-30):
哈,这个我以前也有研究过,南方台风天,当时老电驴800w,因为经常上下班,直接当潜水艇开,水都是过踏板那种,后来电机里面生锈。就拆开自己处理,还加了机油防锈,因为车子太老,后来电机没坏,车架锈断了。现在这架,也是电机生锈,去年发现电池不耐用,怀疑电机内部问题,拆开一看,果然电机内部生锈,磁钢片皮也锈掉一层。装回去时侯加了机油,在一次爬坡过程中,测底烧坏了。所以,如果要加油,要在电机状态是好的前提下加油。不然加了可能没什么用。希望你可以试试变压器油,我用那个机油太稠了。如果好用,我新买的这个电机也开盖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这个我以前也有研究过,南方台风天,当时老电驴800w,因为经常上下班,直接当潜水艇开,水都是过踏板那 ...

谢谢哥们的回复,但是我认为您这个还是因为潜水艇的原因导致的内部进水生锈了。相当于磁钢生锈脱落扫膛了。
因为我的车并不是大负荷使用,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我近期没有回复的原因是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我认为加注油帮助散热,可能要在极限条件下才会有点点作用吧。看气温升高后效果是否明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的回复,但是我认为您这个还是因为潜水艇的原因导致的内部进水生锈了。相当于磁钢生锈脱落扫膛了 ...

当潜水艇那个电机没烧,里面加了机油,车架烂了。
后面另外一台没加油烧了,上坡时侯坏的。其实里面也锈过,所以电流大。
自己换了电机控制器,新的这个还没加油。
见过绿源电动车,电机加油,仪表显示温度。这个挺好,还有电机通气管,不进水汽。技术上来说,加油电机应该不容易坏。
请问你上次加油,是变压器油吗?大概加电机的多少?变压器油没买过,和机油对比不知道哪个会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潜水艇那个电机没烧,里面加了机油,车架烂了。
后面另外一台没加油烧了,上坡时侯坏的。其实里面也锈 ...

我只是实验性质的,用20毫升注射器干了一筒进去,我认为最多也就60毫升够了,因为电机内部的空间还是很小的。而油无非就是填补缝隙而已。变压器油的粘度确实比较小感觉和水一样。但我认为稍微低粘度的机油也是可以的比如0-30或者0-20的机油。正如前面所述,高速的二极潜水泵,当年修复的时候也是灌的一般的机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实验性质的,用20毫升注射器干了一筒进去,我认为最多也就60毫升够了,因为电机内部的空间还是很小 ...

20ml太少了,绿源那个都200ml左右,不知道你电机多大的。绿源电机10寸的。
今天特意骑绿源长上坡,长下坡。85kg、400w电机外温25度,平路电机温度显示40-50,上坡60上下。下坡就不同了,有电机刹车的作用,看到有70度高温,离80就差一点了。平路后,很快降到60左右。所以升温快的是因为那个电子刹车起作用。
这次也发现电机带温度显示的好方便,而且新国标电动车因为车架子轻,以前的老电动车上坡吃力,这个新电动车上坡好轻松的样子。

网友(2023-08-19):
前几天换后轮轴承 也有想法给里面加点油散热,给轴头=轴承上加的 黄油 油封 封不住,估计里面加都会流出来了

网友(2025-01-23):
我看能行。就是一个油封的事。加多了再来个小泵到外面散热 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ml太少了,绿源那个都200ml左右,不知道你电机多大的。绿源电机10寸的。
今天特意骑绿源长上坡,长下坡 ...

这个绿源听说不怎么好。不过我想如果外接个散热器。加多点油是不是好一点

楼主:
几年前的帖子又翻出来了。。。
好吧,今天又重新翻看一道,我记得我之前给大家汇报过了,这里再重复一下吧,用的变压器油,很稀的那种,加注的时候没个准,一般是用注射器抽20-30毫升,开盖加进去。封盖的时候止口处抹点704封口。共计加了3台车,老爷子的老车立马(论坛发过帖子)加了30左右,没漏也没感觉,和没加差不多吧。小轮径的滑板,这个可能加多了,跑了几十公里电机发热油膨胀从电机的电线端漏出来了,轴承端倒是没事。膨胀漏了几次后也正常了。最后就是自己用山地改的前驱电机,加了30毫升,没有任何漏油点发现,和立马的情况类似。

想要表达的是,有时候的所谓的高科技和创新,说穿了真的就是那么回事。也没必要太过于膜拜了。原理讲通了一文不值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