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等离子电视画面有块雪花点正方形?

楼主(2021-03-30):
换过主板  怎么去掉右下角这个方块  开机画面比较大

网友A:
是不是画中画功用激活了。我瞎猜的。

网友B:
画中画功能

网友C:
可能是屏幕排线接触不良,可以拆开重新拔插清理一下。
https://www.mydigit.cn/misc.php?mod=tag&id=28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屏幕排线接触不良,可以拆开重新拔插清理一下。
https://www.mydigit.cn/misc.php?mod=tag&id=2864

我开的是画中画   如果不开画中画画面会很大  应该不是排线问题   估计进什么工厂模式可以调吧   型号是松下TH42pa20   有知道的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二维码,需要扫下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中画功能

不开画中画  画面又很大  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画中画功用激活了。我瞎猜的。

对画中画  不开画中画屏幕放大的   这个怎么调回来

楼主:
解决了   遥控器上有高宽比的按键 选择一下解决了

网友:
这种是不是十分耗电,几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