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咸鱼三无480G固态救活记

楼主(2021-03-30):
固态小白一名。
家里有台联想x200老机器,前阵子刚好机械硬盘挂了,贪便宜在咸鱼掏了一个三无(自组)480G固态来替代。

固态硬盘对老机器的提升是打鸡血般的,可是好景不长,2周时间不到就挂了,故障表现为无法识别硬盘。

拆开分析,主控sm2258xt,闪存Hynix H25QFT8A1A8R,这个标识很模糊,我一度以为是不是买到了remark芯片的货。。。。。

开搞。短接,提抢插入。随便打开一个sm2258xt的软件,可以识别到1024M的设备,证明主控芯片没挂掉。但换了好几个版本的sm2258xt量产工具都没有这个芯片,
最后是这个HY3D-V4。

进入Parameter进行设定,选号芯片然后其他选项默认,保存,烧录,一次成功!进入diskgenius看到480G容量,心想这次成功来得太容易,没想到一分区就出错了。
然后重新用量产工具再烧录一次,再格式化,又一次以失败告终。换个格式化软件依旧失败。无奈又重新开盘一次,这次进diskgenius,先不格式化了,检查一下磁盘
是否有错误吧,发现读盘正常啊。是不是烧录时哪里设置不对?于是开始研究Paremeter里面的各个项目内容、各个测试,最终测试OK。

分区格式化ok后跑urwtest。

至此,三无产品第一次抢救成功。希望大神们能指导一二,这个型号flash的频率就这么低吗?TLC就这么容易掉固件吗?还是我这个三无产品的个体问题?看来这个盘是不敢用来做主盘了。

网友:
这个是丢固件了吧?
还是芯片质量不稳定,黑片中的黑片。

网友:
我昨天也修复了一个光威的,sm2256k+hy的黑片,也是开机没多久就掉盘,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50m的速度,还没人家的u盘速度快呀

网友A:
:lol:2258XT+海力士3DV4的大容量便宜盘 哈哈哈哈哈哈 总有贪便宜的人买/这个3DV4基本都是海力士的坏盘拆的/海力士原装盘都坏的多的不行

网友:
这速度…… 就算是好的、也没啥兴趣用吧?

网友:
2258xt 配 海力士漏电王。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58XT+海力士3DV4的大容量便宜盘 哈哈哈哈哈哈 总有贪便宜的人买/这个3DV4基本都是海力士的坏盘拆的/ ...

海力士就不行?告訴你海力士很能寫  只是漏電快,它不會不能寫

网友:
2258xt是不能玩的我这个和楼主同款颗粒上2258XT 连续写入掉到20-30m

和你一样的海力士3DV4颗粒上2258H后  写400+  读490 不掉速

网友:
你没跑rdt屏蔽坏块,,用久点还是挂B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经历,还是老实的买品牌的吧。
出问题的时候 数据无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