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戴尔D5000无线扩展坞如何改造成有线

楼主(2021-03-30):
如题,前几日入手一款极其小众的扩展坞,是通过运行在60GHz频段的wigig网卡实现与主机的数据传输,但是由于支持的设备极少,找了好多驱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想把机内自带的wigig网卡去掉,
换成有线接入,请教一下高手,如何实现最为合适。提前谢过!
D5000的拆机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A:
主机加个网卡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加个网卡最简单

主机是XPS8700,主板有网卡接口,换成DW1601 A2的wigig网卡,可折腾半天始终无法识别wigig,只能识别802.11b/g/n。
想改造成与主机通过usb连接。
比方说3.1或者雷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机是XPS8700,主板有网卡接口,换成DW1601 A2的wigig网卡,可折腾半天始终无法识别wigig,只能识别802. ...

需要DW1601 2X2 网卡https://forum.51nb.com/thread-1363411-1-1.html

网友B:
改有线,PCIE直连啊,然后驱动自己写

网友C:
感觉没什么用,唯一一个功能大概和投屏器差不多吧,其他都基本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DW1601 2X2 网卡https://forum.51nb.com/thread-1363411-1-1.html

买了一个DW1601 wigig A2的网卡,但是找到的驱动只识别802.11a/b/g/n,识别不了ad,怀疑是机器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有线,PCIE直连啊,然后驱动自己写

没有那个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什么用,唯一一个功能大概和投屏器差不多吧,其他都基本没意义!!! ...

如果是通用的设备,那功能可远比你说的强大。
除了基本的usb3.0以及声卡外,还有两个2K的视频输出以及一个有线千兆网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通用的设备,那功能可远比你说的强大。
除了基本的usb3.0以及声卡外,还有两个2K的视频输出以及一 ...

查了一下,二手价格到挺吸引人,但功能一般般吧,关键还得装个60G的无线网卡,最关键的是这个无线网卡不是所有笔记本都能装,台式机到是可以考虑弄一个,但想想台式机装了也没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二手价格到挺吸引人,但功能一般般吧,关键还得装个60G的无线网卡,最关键的是这个无线网卡不 ...

确实是这样,无线网卡并不通用。买来也是折腾一下玩,要说实际意义,还真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