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失灵的DELL-L100键盘

楼主(2021-03-30):
这键盘手感还不错,最近使用发现频繁的失效,所有按键失效,大小写、小键盘都没反应,插拔USB电脑有提示音,证明USB线正常没断线。

外观。

铭牌。

不是很多的螺丝。

分解。弹性膜手感不错。

键帽都有卡口挂在外壳,别的键盘按键帽要是拆开不注意倒置按键会到处飞,这个设计不错。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牛屎芯片。

键盘触膜很干净,没有发黑氧化现象。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触膜和主板接触部分明显发黑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用镊子刮了刮氧化物,酒精清洗后看起来好了很多。

原样装回,又可以愉快的上数码之家灌水。

网友A:
  一滴 WD40  解君愁  ……

网友B:
这个早期的键盘手感非常好,现在的dell都不行了

网友:
以前用HP 康柏的键盘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滴 WD40  解君愁  ……

WD40不是万能的,接触塑料会导致塑料提前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早期的键盘手感非常好,现在的dell都不行了

是的,看板子2006年的。做工确实还可以。手感弹性都不错。

网友:
L100跟8115比起来差老多,手感太硬了......
所有来我这儿敲键盘的都一致表示这硬得要死。

俺摸了5年8115,离职时没带走,后来顺手买了L100
...
...
手疼

网友C:
我还在使用8115,机械键盘也在用

网友D: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键盘,也是8115,

网友:
之前十多年前一直8135,XPS 700的原配,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使用8115,机械键盘也在用

以前的老键盘确实很耐用,就是偏硬一点而已,但是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键盘,也是8115,

拆开看看?现在的键盘触膜镀层大部分都是氧化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看?现在的键盘触膜镀层大部分都是氧化报废。

我的现在还好好的,一点问题没有,只是拆开洗过。

网友:
低头看了下我的键盘, 2010年的SK-8115,真无语竟然已经用了10年了。记得当时上大二,寒假回老家没有键盘用,去卖电脑的小店里25块拿的。

网友:
一看就会,一擦就好!

网友(2022-06-11):
不错的教程 收藏了!!

网友:
牛屎粒+直插原件,满满的年代感。

网友:
银箔氧化应该用双氧水,立即还原成银白色

网友:
一样的键盘单位报废扔了

网友:
这种键盘时间长了那个地方就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