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雾化器活塞掉了(omRon NE-C900)

楼主(2021-03-30):
看外观不错就通电看看,里面有电机的声音,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出口没有风没有水,然后捣鼓的时候听到里面有声音,是个大件,拆开一看活塞掉出来了,原来这特么就是个气泵啊。。
请教一下,那个锁住活塞的零件叫什么?堵头?是不是那个连接的地方断了?

网友:
滚珠轴承免维护曲轴不错,比摩托和汽车里滑动轴套曲轴好,无需飞溅润滑。

网友:
在轴中间钻孔+上螺丝牙+螺丝+螺丝 ok

网友:
叫销
可以量一下尺寸去买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轴承内圈和轴都擦干净,上厌氧胶,装回,放一天再用,一般来说是够用了,毕竟是横向受力,

网友A:
大哥,我的GDP XD排线坏了,能不能把淘宝链接发我一下 zhuqi11@163.com

楼主(2021-05-07):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的GDP XD排线坏了,能不能把淘宝链接发我一下

31p,就是31根线, 0.3mm间距,150mm长,同向,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的GDP XD排线坏了,能不能把淘宝链接发我一下

学会用私信吧,这样回复老贴我是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