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个点不亮的老表华普DT9802A+,有疑问,请高手解答。

楼主(2021-03-30):
这个表显示屏不亮,拆开来观察了板子,有两处线路断了,有一处飞线连上了,还有一处是整流二极管连接lm324运放芯片的线断了,由于是贴片的也不知连接到它的哪个脚,懒得焊下来。,问题还是出在它的板子上,9802的lm324的第3、4、5脚和10、11、12查通断是相通的,而好的m890d表的lm324只有3、5、12脚是通的,会不会是9802的lm324烧了?这个芯片烧了的话会导致屏幕不亮吗?

不知是不是这个芯片的缘故导致屏幕不亮,于是又把屏幕给卸了下来,芯片也许是7106的,不过是少见的46脚,后来我琢磨着这个屏幕是导电胶连接的,我正好有一块m890d,屏幕以前拆过,好像也是导电胶连接的,于是又把m890d给拆了,真巧,m890d也是46脚的牛屎芯,也有lm324。这两个表的导电胶长度一样,触点数也相同,不管了,把9802的屏硬是按在了m890d的板子上,竟然点亮了显示数字了,这下我就放心了,至少9802a+的屏没有坏。

M890D板子

9802板子

把9802的屏按在890d的板子上,显示数字

两个表的lm324针脚通断情况

请教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屏幕不亮?

网友:
先查7106供电,  com对V+电压,芯片振荡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7106供电好的话,一般是7106挂了

网友:
控制显示屏的是牛屎芯片,干嘛要跟324较劲呢

网友:
  线路已烧断、集成块或周边元件己损坏。

网友(2022-03-10):
我说。你检查7106的基准100mv正常不?不正常直接换牛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