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宇瞻120G固态群联PS3111如何开卡!

楼主(2021-03-30):
短接后就这样!有时候还是红字

楼主:
这个是主控的照片

楼主:
这个是那个红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那个红字

这个原因是你的转接卡固件问题。要么JMS578刷NOUASP的开卡,要么ADMEDIA的短接开卡

现在这个红字说明你的转接卡是JMS的

网友:
论坛有教程  帖子/自己翻一翻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highlight=PS3111

网友(2022-12-24):
麻烦告知一下这块固态的短接点,拜托

网友:
能不能告知短接哪两个点?我的板子和你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