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充电时间能推测电池容量?54.6V,2A充满不到四小时

楼主(2021-03-30):
充电器标54.6V,2A,充满不到四小时,但估计全程不能都是最大功率吧?
电池标48V,8ah,350W电机只能跑10公里!

网友A:
截至电流怎么也要一两百毫安吧,电压升到一定程度电流不就慢慢降下来了。当然不会全程全功率了。

网友B:
跑的时候电流多少

网友:
天热了容量会有所提升,要看控制器参数,电机功率只是个参考。
比如48V15A控制器,那么最大输出电流就达到了15A,如果一直是上坡,那么8A电池也就能开个半小时左右,体重超过120斤续航会更短。
也不排除电池不具备2C放电特性,大电流放电会损失能量及缩短电池寿命和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的时候电流多少

不知道啊,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至电流怎么也要一两百毫安吧,电压升到一定程度电流不就慢慢降下来了。当然不会全程全功率了。 ...

那能估计出大概的容量吗?我怀疑电池验证虚标

网友:
你这个充电时间已经很长了,我的60V 20A充电大概5个多小时,充满跑40公里没问题。

网友:
72V 20A锂电用4A充电器,从3.3V充到4.18V  转灯电流300ma刚好需要6小时,大概5个小时就恒压充电了,电流慢慢降低

网友:
标称充电电流你也信啊,还有,电动车锂电池基本上都是全程恒流充电的,恒压阶段时间很少,因为电压高,转灯或者风扇停转快。
如果电池内阻小,充电电流也比较小的话,基本可以认为充入容量等于电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