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锂电池正极是什么材质,该如何焊接【已用机械手段解决】

楼主(2021-03-30):
如图这样一块锂电池的电极,直接焊都不吃锡,负极打磨后用COLT助焊剂可以上锡了,但是正极明显和负极不是一个材质,更软更薄,同样方法完全无法吃锡,烙铁离开就是一个锡球,应该如何焊接保护板呢?

网友A:
工厂里是用超声波
自己玩就用点焊机+复合片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里是用超声波
自己玩就用点焊机+复合片点焊

某宝搜焊铝锡丝,还要在废料上多练习一下,对了烙铁最少100W以上。

网友:
点焊转镍   烙铁真不好完,专用焊锡丝勉强可以焊接,但是烙铁功率必须足够大!

楼主:
如果我找修电脑的用点焊机能在上面焊上镍片吗?

网友:
参考这个

网友B:
修电脑也用点焊机吗?

网友:
就是铝材质,用焊锡很难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电脑也用点焊机吗?

我看修笔记本电脑的摊位有电焊机,应该是可以修电池吧。不过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明天上图

网友:
據說叫鎳帶,鎳。

楼主:
昨晚想了一下,暂时没有点焊机,又不可能为这两块电池添置一个,最终决定用机械方法解决问题

最后只是突出的螺丝有些碍事,但是考虑最终使用环境,无伤大雅,简单粗暴的解决了极片无法焊接的问题

网友:
以前也有一个电池,我是用镍片跟铝极耳一起卷起来再用钳子夹平,物理多层接触。再焊。

网友:
方法灵活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