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再拆一块希捷移动硬盘

楼主(2021-03-30):
朋友调离原单位,需要把电脑中的资料备份,要了一块移动硬盘,操作一会,说移动硬盘不能用了,问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一边往进存,一边删,硬盘就不能用了,只听见读盘声,电脑处于等待状态。拿给我,让我看看。
希捷。
背面,左上角的缝隙是硬盘指示灯。
插孔,Micro-USB3.0接口。
卡扣设计,慢慢撬就开了。
HGST(原日立)硬盘。西数收购了日立硬盘,西数移动硬盘使用的就是日立硬盘,希捷怎么也用日立硬盘?
接口电路。
跟以前拆的希捷移动硬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75里面的接口电路不一样。
另一面。
硬盘固定方式很特别。硬盘的固定螺丝套了一个橡胶套,放到壳子里。
放进去。
这个样子。
拿掉橡胶套。简单实用还防震。
可惜,只使用了两个,还有两个空位。
看板子没什么问题,接入电脑,显示盘符,读盘等待状态,打开设备管理,使用磁盘工具格式化,OK!估计是读盘过程中断电造成的问题(瞎猜),经了解,这块移动硬盘原装的硬盘被人调换了(也许是原来的坏掉了,换了一块硬盘,仍然使用原壳子和接口电路)。
谢谢围观!

网友:
原装盘被前任掉包了

网友:
是日立并非东芝,IBM—日立—西数(只要了2.5寸业务)—(东芝收了3.5寸业务),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网友:
应该不是正品 希捷自己有2.5,而且还收购了三星的2.5,不至于要用竞争对手的WD HGST

网友:
确实里面换过

网友:
机械的移动硬盘寿命真的比较堪忧。。。

网友A:
3.0就是不耐用,因为接口设计有问题,容易接触不良,从而伤害硬盘,我有个160G的希捷2.5移动硬盘,因为是2.0的所以到现在还正常使用,没有坏道,都十几年前买的。

网友:
盒子和转接板都是山寨的,
原装转接板是 ASM1153,山寨的都用initio
原装希捷有金属贴纸屏遮。
原装希捷只用过三星盘和希捷盘
如果不是原装情结,速度和寿命上其实没什么区别。

网友:
西数盘的装进希捷的壳里,新闻。

网友(2023-05-07):
引用 网友A:
3.0就是不耐用,因为接口设计有问题,容易接触不良,从而伤害硬盘,我有个160G的希捷2.5移动硬盘,因为是2.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