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腾达ac5又缩水了,升级一下,祝他万寿无疆,顺便修修tp路由

楼主(2021-03-30):
当时也不知道为啥买它,估计是好奇吧,七十块钱买的,一直放着~硕大的可以,小小的板子

虚假的1200m

准备好固态

换新

芯片特写

比划比划散热片

实在是太大了

商量个小的

换下的电容放到tp路由器上

小吉他不错

好啦就到这了

网友:
吉他是亮点

网友A:
刚58包邮买了ac9 usb 2A的版本。拆了看是8+128的,内存是DDR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58包邮买了ac9 usb 2A的版本。拆了看是8+128的,内存是DDR3的。

脑子抽了,不知道买它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58包邮买了ac9 usb 2A的版本。拆了看是8+128的,内存是DDR3的。

可以刷华硕 AC1200G+ 固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子抽了,不知道买它干嘛

因为便宜啊,之前赌了一个16+128的,后来转手又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58包邮买了ac9 usb 2A的版本。拆了看是8+128的,内存是DDR3的。

pm下链接,谢谢

网友:
我也是随意逛咸鱼,看到价格不高就才买的,当然也算是捡漏吧。这个店家貌似不是专业卖路由器的,摆出来的也只有一台是带usb的。

网友:
腾达的光加散热片没用,必须上风扇才行

网友B:
固态100UF 比普通 470UF   效果好吗    我用AB胶粘散热器,反正我买的都是二元的百兆AC6,也就没买散热胶  奇怪的是不能用12v供电  能用5v到9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100UF 比普通 470UF   效果好吗    我用AB胶粘散热器,反正我买的都是二元的百兆AC6,也就没买散热胶   ...

凑合用吧,还行,我也是用哥俩好粘的 散热效果不错

网友C:
螃蟹的你买来干嘛?再怎么改都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螃蟹的你买来干嘛?再怎么改都没有什么用处

我家是广电网50兆的 用二手的双频路由器够用,第二个原因觉得太便宜二元买的 ,今天又一元买了个TP890N 铝壳的  到家拆了一看,就是886的版,家886 四五个呢 呵呵

网友D:
MD,早两年也买了这个型号的路由器,用两年多就不行了,总是不稳定,掉线,无反应,连接不上,最后干脆就是不断重启,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换了两三个电源,故障依旧,一狠心,早几天换了个水星路由器,稳定多了。

楼主(2021-06-24):
引用 网友D:
MD,早两年也买了这个型号的路由器,用两年多就不行了,总是不稳定,掉线,无反应,连接不上,最后干脆就是 ...

水星和他也是一路货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星和他也是一路货色

的确是,后来换小米,感觉好一些

网友:
电容没必要换,换了也未必好
有可能变差
还失去了质保

网友(2022-12-15):
支持APP还是可以的,可以远程查看

网友:
摩和不摩 除了掉保 无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