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固态电容个头容量咋就差距这么大!

楼主(2021-03-30):
100的和330的个头一样大

容量都是足足的

330和330的容量一样大
个头差这么多

那个更好一些????

网友A:
电桥测一下ESR,还有就是这些个容量一样的,耐压不一定达标。
最好用个头大点的保险。

网友:
一般个头大的好

网友:
封装工艺性能都不一样,有的是壳就这么大,里面小很多,有的是工艺不一样,就得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桥测一下ESR,还有就是这些个容量一样的,耐压不一定达标。
最好用个头大点的保险。 ...

个头大的套娃也是有的

网友:
太小的这个不像正经固态电容

网友:
这种也属于电解电容把....
拆开 和 电解内部结果差不多啊,也有电解液

网友:
有些是特意的,这样机器不用换爪子,省一个爪子好多钱。。。

也有些大的高频特性好点,内阻低一点。。。

网友B:
建议买个LCR晶体管测试仪才几十元,测量电感电容通常比万用表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个LCR晶体管测试仪才几十元,测量电感电容通常比万用表准一些。

平时维修也不多,凑合用吧

网友C:
万用表测出容量应该对的上,要不就没必要烦电桥出场,

没电桥用个小变压器一样可估测阻抗(ESR)

装在5V手机适配器上带载测ACV,比电桥还厉害,能骗过电桥的电解(ESR)是骗不过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出容量应该对的上,要不就没必要烦电桥出场,

没电桥用个小变压器一样可估测阻抗(ESR)

大佬能说下具体方法吗?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说下具体方法吗?不胜感激!!!

如果表可以(100K频响的)
电源带额定负载,ACV档测电解二极,也可算测波纹,不要说坏电解,就是ESR稍微差一点的波纹电压大在增,测几个好的电源记得正常的电压数值,以后判断对比用,

如没电桥找个10V上下都可,串个电容或限流电阻+被测电解,接在次级上用表测电解二段的电压对比,
只要电压和电阻值不变,不同容量的阻抗也不同,电解出问题大多是阻抗大增。50HZ要比100K测出来大,但不影响判断。

也可TB2元买个555板子,加个电池
就是上面的玩具,上面1K(玩具表不行)频率时测的三种1000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表可以(100K频响的)
电源带额定负载,ACV档测电解二极,也可算测波纹,不要说坏电解,就是 ...

长知识了,谢谢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表可以(100K频响的)
电源带额定负载,ACV档测电解二极,也可算测波纹,不要说坏电解,就是 ...

小盒子是频率发生器?

网友:
固态电容我拆过,结构跟电解电容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固态电容在两极中间填充的是黄色粉末状填充剂,电解电容是充电解液的,电解电容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而消耗电解液,最后至干涸,固态电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固态电容只要不过压很少坏。当然固态电容的价格也比电解电容高不少,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电解电容就把印字搞的跟固态电容一样冒充固态电容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盒子是频率发生器?

是的
0--100KHz

网友:
现在有些固态电容的正负级都有些分布清了,和以前不一样

网友(2023-06-14):
固态电容 不适合 用于耦合电路 漏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