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这个遥控小风扇 启动困难不知道那里坏了

楼主(2021-03-30):
小风扇咔咔咔转不起来 那棵红色的东西有点纹 不知道是不是他问题

楼主:
小小东西 功能强大 有遥控有定时

网友A:
89不离10是那电容的问题,阻容降压电路

楼主:
要跟着他的规格买吗 能不能买个好的 找到一个6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不离10是那电容的问题,阻容降压电路

找不到160v 能用600v吗 规格一样电压不一样

网友B:
首先判断一下是不是风扇的问题。给风扇加个额定电压,看是否能带起来。
排除风扇的问题,那就是这块板子的动力不足,很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C:
换新涤纶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新涤纶电容就好了

给个参数规格 我好下单

网友:
红色那个最大零件换了就好了。阻容降压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判断一下是不是风扇的问题。给风扇加个额定电压,看是否能带起来。
排除风扇的问题,那就是这块板子的 ...

直插风扇秒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跟着他的规格买吗 能不能买个好的 找到一个600v的

电压比160V高的,容量一样干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成功修复 换了400v比原来大 还要打麽一下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