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有点血腥,湘鹰TD4Z-WS,低速台式医用离心机拆解

楼主(2021-03-30):
面板和空壳,湘鹰TD4Z-WS医用低速台式离心机

型号和面板

控制板,6管,散热器。打了胶,看不清芯片上文字。难怪有段时间达不到4000转速,原来电容缩皮了

主控单片机,PIC16F883

变压器和主轴稍微歪了的无刷电机,无标示,根据电源不超过100瓦

10-4000转每分,1到99分钟

50转每分运行状态,无负载功率很低,4000转每分都才10瓦

事故遗留现场,12管试管盘打碎,标本满地,血腥,导致电机主轴都歪了

如上,谢谢观赏。

网友A:
这血腥的现场你的注意打扫、消毒战场呀,里面什么病毒细菌都会有的。

网友:
注意生物危害!

网友:
感觉还能抢救了,拿来研究细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血腥的现场你的注意打扫、消毒战场呀,里面什么病毒细菌都会有的。

报废了,获得无刷电机一个,控制板按键板各一个,变压器一个

网友:
低俗离心机?高速岂不要把楼给拆了~

网友B(2021-08-04):
很遗憾,绝缘为零,铜线归我。

网友:
看来医院的人操作也很不规范啊.
甚至不如大学实验室的学生.

网友(2022-11-02):
确实有点血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遗憾,绝缘为零,铜线归我。

你又看人拆水泵了吧

网友:
这做工,唉,怪不得国产的东西没人敢买,医疗的东西做工也这么垃圾!!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血腥的现场你的注意打扫、消毒战场呀,里面什么病毒细菌都会有的。

高点新冠变异病毒啊

网友D:
这玩意爆了  是不是应该用火攻灭毒啊

网友:
离心力能把盘子转爆了, 还是个低速. 那高速的得多块啊, 能超过宇宙第一速度上天吗..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C:
高点新冠变异病毒啊

新冠病毒不可怕,就怕有艾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爆了  是不是应该用火攻灭毒啊

你这个主意让我想起三哥销毁鸦片,用的也是火攻。结果围观群众一个个都吸嗨了。

网友:
低速离心机不超过4000转,上次买了一个高速的,16000转,一块钱一转

网友(2025-09-24):
怪不得国产的东西没人敢买,医疗的东西做工也这么垃圾!!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