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节能环保~DIY饮水机人体感应控制器

楼主(2021-03-30):
常规饮水机为了保证有热水供应,需不定时间隔的加热,但若是周围长时间没人活动,其也不知疲倦的通电加热,且长期滚水也对人体无益,本着节能的原则,本人设计了一个电路让其按需加热。

总体外观

内部

静态外观

电路图

网友A:
这玩意儿好用啊,一直都想搞…开关开关的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好用啊,一直都想搞…开关开关的太麻烦了

现在是智能化社会了,纯机械的开关颇显土气。

网友B:
创意可以,不过一个定时器来的比较方便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可以,不过一个定时器来的比较方便直接

如果用定时器就失去我设计电路的初衷了,而且定时器也没办法做到人来加热,长时间没人活动时自动关闭的功能。

网友C:
这个比较有意思。人体感应器来控制饮水机工作。问题来了:你这个饮水机摆放在哪里呢?肯定不会是在卧室对吧!假如我一天都在卧室走来走去。这个饮水机也是不会在工作状态中对吧!当我想要喝水时来到饮水机前然而它正启动中一样喝不到热水。需要在饮水机前逗留一会时间才可以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有意思。人体感应器来控制饮水机工作。问题来了:你这个饮水机摆放在哪里呢?肯定不会是在卧室对吧 ...

其实大多数饮水机是由水箱跟加热罐组成。加热罐的体积很小的,将水烧开用的时间并不多。再说我这个是用在公共场合的,家庭用的饮水机不常见。

网友D:
想法不错,电路板就丑了一点,画个图,打个板,会漂亮很多。。。

网友E:
热释电芯片不是有一个模式 是有红外线活动就一直输出吗? 跳到这个模式直接接继电器控制饮水机220V不就行了?

网友:
不错,避免长时间滚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不错,电路板就丑了一点,画个图,打个板,会漂亮很多。。。

自产自用,而且只做了一个,不想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释电芯片不是有一个模式 是有红外线活动就一直输出吗? 跳到这个模式直接接继电器控制饮水机220V不就行了 ...

其延时时间最多也就几分钟而已,不够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延时时间最多也就几分钟而已,不够用。

我是指热释电探头有两种模式: 跳线跳到可重复触发模式下, 只要有人活动, 就会重新计延时, 直到人离开为止. 这不就是你需要的按需加热吗?

如果用可重复触发模式 200s延时够了吧, 人走茶凉不是人之常情?, 人都走了还在烧, 那不是违背了节省能源的初衷?
如果200s还嫌不够, 那可以自己改大电容, 或加大电阻,把延时延长, 我记得有人改成过几十分钟的.

实际这个饮水机从应用角度考虑, 最应该实现的是人来之前提前加热, 从而人来就可以喝到热水, 但这显然是没有办法通过传感器预判的, 最多是把感应范围调高到7~8米, 让它早加热2秒而已(但调太大容易误触发).
就算加热罐体积再小, 也无法迅速将水加温到100℃, 想马上喝开水(比如说泡方便面)是不太可能的, 得站在那等. 除非是"公共场合" 所有人的需求是温水.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E:
我是指热释电探头有两种模式: 跳线跳到可重复触发模式下, 只要有人活动, 就会重新计延时, 直到人离开为止 ...

最近用空调空调洞密封胶泥给烧水胆做保温,发现效果很好,比海绵好。半小时内再次加热,很快就达到温度了。

网友:
这个制作不错,不过人过去再烧水会不会赶不及喝开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