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爱威K1000效果器,应该是全网首拆!

楼主(2021-03-30):
自用的爱威K1000效果器,2个无线话筒输入端声音小,接BBS无线话筒,声音调最大也不行,忍了好久,一直没弄,今天有空拆开搞一搞。先根据电路板,画出无线话筒输入部分线路图,就是一运放反相放大器,原电路放大倍数才0.4,现在把反馈电阻R66换成47K,放大倍数4倍,结合BBS无线话筒音量应该可以了。

网友:
大哥,你倒是拆啊。

网友A:
没道理啊  我接了声音开一半就很大

楼主:
明明上传了18张照片,怎么不能发上来?难道是手机版不能发?单击、双击、长按图片,死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啊  我接了声音开一半就很大

插三个有线话筒插座,效果器音量开12点钟,BBS话筒也开12点钟位置,声音很正常。

网友(2021-05-30):
和我与到的问题是一模一样,BBS无线接在有线上面音量是大了一些,可是有噪音了。接无线没有噪音,但是音量太小了。把R66换20K左右是不是放大5倍左右。

网友:
4,7K 换23K差不多吧。

网友(2021-10-30):
引用 楼主:
明明上传了18张照片,怎么不能发上来?难道是手机版不能发?单击、双击、长按图片,死活不行?

...

板上的 pcm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明上传了18张照片,怎么不能发上来?难道是手机版不能发?单击、双击、长按图片,死活不行?

...

搂主,你的,少个。ADPCM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