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蓝欣光电50W的LED灯

楼主(2021-03-30):
6.8元限购的,且了5元签到红包。拆开看看咋样。外包装

拿出来看看,个头不小

灯上面的标签

罩子拆开,卡扣的,

灯板来张大图,2并22串,44个灯珠,一瓦一个?

灯板拿起来看下,没有硅脂,自已一会儿抹一点。

后面拆开看看

驱动粘在后面

驱动

驱动芯片,dp9502b

芯片简单介绍

最后测下功率,32瓦的样子。看来灯珠降功率了,这样寿命更长吧。

总的感觉还可以,6.8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还算可以啊,能用就行了吧

网友A:
超频了,,这个一般就一个0.4W,虽然标称1W实际没有那么用的,那种要风冷。。。
这个也没硅脂,加点硅脂,再降到19W,估计能用一年。。。

这个价格根本就是赔本啊。。。

网友:
能量一下是几伏的灯珠吗?我也刚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你拆了我就省得拆了。

网友:
高压非隔离恒流电源,降功率60%使用,还不错,足功率使用,这种铝片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铝板长期工作实在不安全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了,立马买了。
今天收到到的了前几天买的所谓天猫工厂店的28wled灯,算下来7块多一个。
nnd,做工太差了,实测20个2835,实测14w左右,散热极差,外壳一股味道。
懒得退货了,直接差评,但是好像这个差评没啥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频了,,这个一般就一个0.4W,虽然标称1W实际没有那么用的,那种要风冷。。。
这个也没硅脂,加点硅脂, ...

改检流电阻和反馈,总功率降到10瓦以下,放在台灯用也不错,担心450纳米蓝光过多,一种把一些灯珠换成暖白,另一种用聚酰亚胺茶色高温胶带挡住一些灯珠,降低450纳米蓝光峰值。

网友:
挤点硅脂吧,直接螺丝拧上感觉散热不会太好

网友:
呃 居然是我们常州的

网友B:
这款灯很不错的,年前找了好几家店铺,买了三四个特价款,灯板涂硅脂,把驱动中两个电流检测电阻中阻值大的那个电阻拆了,功率变20瓦左右,亮度变化不太大,长时间使用散热片只有温温的,比那种全塑包的LED灯泡好多了

网友:
这个最低5.5米

网友:
散热片好评
铝基板和散热片间可以涂些硅脂

网友:
名字起得不太好,一下就让人想到蓝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灯很不错的,年前找了好几家店铺,买了三四个特价款,灯板涂硅脂,把驱动中两个电流检测电阻中阻值大的 ...

小白求问,电流检测电阻中阻值大的那个电阻是哪个啊?

网友:
还要什么拖拉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白求问,电流检测电阻中阻值大的那个电阻是哪个啊?

恒流芯片旁边1-3欧姆之间的贴片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恒流芯片旁边1-3欧姆之间的贴片电阻

有图吗?买回来改一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吗?买回来改一改

没有,上面就2-3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