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收音機音質

楼主(2021-03-30):
任何收音機皆可如此處理:
1. 製作地線,從電池負極引出一根導線,與暖氣管子連接。暖氣管子去油漆、去鐵鏽即可。
2. 利用耳機插口(3.5mm),接書架或落地音箱。

楼主:
照片怎麼傳不上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片怎麼傳不上來?

看下是不是分辨率的原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1897

网友:
此方法不能改善音质,只是改善接收信号和稳定性。收音机就不要要求音质了

网友:
还是调频好,中波短波的干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分辨率的原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1897

分辨率已經調至很低了。點擊‘選擇文件上傳’,但沒有任何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