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检测门禁卡能否被NFC手机复制

楼主(2021-03-30):
前言
想把门禁卡、电梯卡或者其他卡片一卡变多卡、大卡变小卡、旧卡变新卡,或者用手机手环模拟后代替母卡刷卡,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复制或者模拟母卡。由于普通门禁卡、电梯卡或者其他卡片都有加密,所以想要复制或者模拟必须先破解才可以。此教程就教您提前预判您的卡片能否破解,从而决定是否购买相关设备。
软硬件准备
  • NFC Tool
    手机上的IC卡读写编辑软件,搭配蓝牙读卡器或者OTG读卡器,可实现在手机上破解、复制门禁卡,是本文的主角。下载传送门
    软件已上架各大应用商店,包括华为、魅族、小米、360、百度、阿里、腾讯、豌豆荚等等平台。
  • NFC 手机或者 NFC手环
    NFC手机或NFC手环需自带加密门禁卡模拟功能,目前市面上的大部分手机或手环都支持这个功能。
  • 操作步骤0x01 利用NFC Tool直接读卡,从而判断卡片能否破解
    首先,在软件主页点击一键读写,然后将卡片放到手机nfc感应区,再然后直接点击开始读卡即可。如图,App读卡完毕后,根据结果判断卡片能否破解和复制:
    • 1、卡片已放好,但APP仍提示未发现卡片,这种卡无法破解、复制和模拟(ID卡和CPU卡在读数据时会提示未发现卡片,官方蓝牙读卡器不支持破解复制这两种卡);
    • 2、APP读卡时提示发现非标准M1卡,这种卡可以破解可以复制,不过复制后有很大几率无法正常开门,建议直接放弃;
    • 3、如图,未加密卡无需破解,可直接用手机或手环模拟,需要购买读卡器才可以复制;
    • 4、如图,加密卡破解后才可以模拟和复制,需要购买读卡器才可以破解; 购买传送门
    • 确保成功0x02 如果门禁读卡器不支持手机或者手环模拟的卡,就只能使用NFC手机贴
      部分门禁读卡器不支持手机或者手环模拟的卡:您可以在手机或手环里新建一张空白卡,手机新建卡片后需要重启一下NFC,然后直接去门禁上刷卡,看手机或者手环有反应没有,比如亮屏、发出声音,或者自动调出默认刷卡界面等,如果手机或者手环没有任何反应,那么这种门禁只能用复制卡来刷卡,当然也可以用NFC手机贴,效果也还不错。
    • 注意事项0x03 破解成功率达99%
      我们在开发APP时,收集了大量用户实际使用的卡,用来测试APP的破解能力,下图展示的是部分测试用卡和后门卡,我们可以负责任的保证破解成功率能达到99%以上,什么国产兼容卡、国产无漏洞卡、CPU模拟卡、全加密卡等同类软件破解不了的卡我们统统拿下。
    • 0x04 唯一无法破解的情况
      我们也不避讳剩下的无法破解的百分之一,我们发现有一种情况,目前无法破解,这种情况无法通过前文中的步骤筛除(如果检测时全是死扇区,极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一键破解卡片时App提示该卡不支持darkside漏洞,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我们在测试时没遇到过,但是有用户反馈存在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选择退货,也可以选择我们免费提供的变色龙来侦测破解,您只需要支付寄回变色龙的邮费即可。

网友A:
推荐一个便宜好用的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个便宜好用的读卡器?

文中有链接,如果单纯只是要复制到手机或者CUID卡上,直接软件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我家的小米门锁就不能被小米手机复制,奇怪了。

网友:
其实一个PN532就能解决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