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喂小鸡得的这货你敢用吗?

楼主(2021-03-30):
USB电路板完全没有隔离,螺丝旁边就是火线,你敢用吗?

网友:
USB聊胜于无,拆了的好,就老实做个扩展插座把,小功率电器用用还行。

网友:
X宝的插座除非牌子货,否则都只能小功率用,各种不达标的,就算你看着线粗的也不知道外壳怎么样,说不定热了就化了

网友:
来自山上,不用为好。

网友:
自己焊一个也比这个好吧

网友:
吓,我还用他充小电器呢,剃须刀,18650充电器,等

网友:
带小负载电器,1A一下的USB设备还可以用。

网友A:
那个取暖器也千万不要兑,也非常垃圾

网友:
一般都是电压不够5V。能有5V1A稳定输出就算可以了。

网友:
220V部分都这样,没大毛病。

USB肯定不敢用

网友:
山上的产品 插风扇、充电器之类的用可以

网友:
也不算很差,接点小功率的电器还可以。这次小鸡换米

网友:
只要不潮湿根本就没任何安全隐患!

网友:
这个还可以加个小夜灯。我特价版买的不带USB充电。感觉USB充电口不怎么好。

网友:
这种USB小电流的时候啸叫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取暖器也千万不要兑,也非常垃圾

哈,兑换了一个,破损了,补了一个,破损的502补起来先凑合用。
其实就是个电吹风一样的东西。

网友:
怎样喂小鸡才能得到呢?

网友:
在哪里喂小鸡?

网友:
给手机充电 这种小品牌的插排带的USB 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
淘宝特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