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手持吸尘器改装

楼主(2021-03-30):
飞利浦家的产品外观一般都挺新颖,性能也较优秀,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其所用的电池都相对较差,电动剃须刀如此,电动牙刷也是,许多产品皆是,而且跟其型号价格无关。千多元的电动牙刷跟二三百元的价位也一样。本人用的手持吸尘器刚开始还不错,一段时间后,其电池(应该是镍镉电池)基本是报废状态。不想浪费,动手给换了电池,用的是SONY的VTC6拆机电池。

锂电池一定要加保护板(不然的话,可以脑补一下动画片里面的满头黢黑的样子。)

一开始用的是18650的电池盒

简单方便,怎知爽了不长时间,明明是通电状态,但却时通时断。拆开一看,电池盒给熔断了,故为了这个,专门制作了一台点焊机。

用点焊机将电池焊接好。

装上

加电阻的原因是启动电流太大(≥3A),保护板不工作,减少其电流让电机启动。

网友A:
吸力也小了吧?你这电阻启动之后能短路掉吗?应该换大电流保护板,或者裸奔,就是放电不经保护板!

网友B:
应该用ntc电阻,通电以后,电阻值就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力也小了吧?你这电阻启动之后能短路掉吗?应该换大电流保护板,或者裸奔,就是放电不经保护板! ...

原来的是二个镍镉电池,电压最大不会超过3V的,我换成18650,电压多了三分之一以上,吸力增加了许多,不加保护板怕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ntc电阻,通电以后,电阻值就会下降。

二个0.56Ω并联,阻值才0.28Ω,目的也想减少其工作电流。

网友C:
楼主为了电池,终于做了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了电池,终于做了点焊机

也不是单为了这个,自己做了二个山寨版的博世6Ah电池(用的是SONY 的VTC6电池),不得不用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