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机械硬盘用什么软件可以屏蔽损坏的扇区?

楼主(2021-03-30):
新人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希捷有F3专修
西数有wdr trex等
日立有DDD-SI
东芝还有三星的忘了是什么了。

PS:这些工厂软件都要求使用者有相当的专业知识,新手小白莫乱用

网友:
采用分区的方式将坏扇区屏蔽

网友A:
扫描出大致位置,然后分区包含对应坏道容量,最后将包含坏道分区隐藏

网友:
重新分区即可

网友:
少量坏道用PartitionGuru适合小白

网友:
很多软件要钱的,比如俄罗斯的PC-3000

网友:
又不贵!数据无价!

网友:
mhdd也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出大致位置,然后分区包含对应坏道容量,最后将包含坏道分区隐藏

用什么软件可以把分区隐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软件可以把分区隐藏?

分好区后,把包含坏道的区删除即可。如果坏道集中好办,分散的话,分区就很难受。

网友B:
victoria推荐你用下,挂从盘,扫描和擦除,还是能搞好一部分问题的。

网友:
最简单的DOS,fdisk,或者win下面的PM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你,新手直接把坏道部分分区隔离,别想这修,越修越多,除非你能跑SF

网友:
重新分区,把坏道屏蔽

网友:
其实真有这些问题的话,还是尽量别去想办法用了吧,毕竟数据无价啊

网友:
先扫描个大概,比如坏道在0-20G的位置,分区的话就只分25G以后的容量就行,别一直扫,小心把磁头弄坏

网友:
vcr或mhdd加G表,如果满了就需要工具转P,如果太多还要砍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ctoria推荐你用下,挂从盘,扫描和擦除,还是能搞好一部分问题的。

victoria我还是习惯直接替换备份块,擦除能修好一些逻辑坏道,对大部分坏道没什么用,而且不知道是不是版本原因,那个“修复”功能是无效的,可能要专业版付费版什么的。

网友(2022-01-02):
引用 网友C:
victoria我还是习惯直接替换备份块,擦除能修好一些逻辑坏道,对大部分坏道没什么用,而且不知道是不是版 ...

你用的是victoria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