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2标准版可以刷增强版的ROM

楼主(2021-03-30):
很老的手机了,就大致说下,下面有包,官方的。
我的是标准版的电信的机器,官方只能到安卓4.4,试过刷其他第三方包,但是非常卡

增强版是2G的内存,其他和标准版一样,但是增强版可以刷到安卓5.1,标准版只能4.4,所有想试试

刷机很简单,官方包,官方的miflash就行,fastboot下直接刷

刷完一切正常,基带,WIFI都正常,流畅度还是miui官方的最好,刷的是开发版,ROOT也正常,又能愉快的挂机了。

吐槽下,按理说红米2和红米1S的配置基本一样,但是红米1S刷第三方还是挺流畅的,红米2就不行也是感觉非常郁闷

刷的是联通电信的包,虽然基带有,但是不确定有没有信号,懒得试了,反正这货也只能支持3G,想打电话的自己试吧,miflash自己找吧,就不放链接了

我只试过线刷,卡刷可能会提示型号不对吧,自己试哈

官方包链接:
卡刷
https://bigota.d.miui.com/7.11.1 ... _fed84b8ac3_5.1.zip

线刷
https://bigota.d.miui.com/7.11.1 ... 1_cn_96d9435773.tgz

刚又试了下我另一个移动版的,发现也能刷联通电信版的ROM,而且基带也在………………

网友A:
这种老手机真是没折腾的必要了!

网友:
红米2魔趣好像都有10

网友B:
现在这些手机都紧俏得很,都是用来挂机,薅羊毛。

网友C:
4.4微信都登不了,我有个4.04的只能登我登过的手机微信,其他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4.4微信都登不了,我有个4.04的只能登我登过的手机微信,其他的都不行。

是的,微信能安装,但是登录就不行,所以起码5起

楼主:
是的,我原来就用的10,要想继续升都没问题,自己编译也不难,问题是卡顿实在受不了,基本动一下就提示没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些手机都紧俏得很,都是用来挂机,薅羊毛。

是啊,我也是用来挂机的,红米1S是目前最好用的,红米2都不想用,刷什么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手机真是没折腾的必要了!

挂机用而已,正常谁会去用啊,当备用机都不够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原来就用的10,要想继续升都没问题,自己编译也不难,问题是卡顿实在受不了,基本动一下就提示没 ...

自己怎么编译

楼主:
github全套源码都有怕啥,lineageos,RR,slim,想哪个就哪个,要国内的上魔趣,这机器很老了,源码bug都修光了,直接编译就行了

网友:
请教个问题 红米4a 绑定设备不能链接服务器  怎么解锁引导 刷其他固件  9008能直刷吗

网友(2021-06-22):
刷MOS安卓8.1或者安卓9,流畅得很,我感觉我的红米2还能再战几年,刷抖音聊QQ看电影一点问题没有,就微信有点卡

网友D(2021-08-06):
这么老的手机还拿来折腾?
当年就是给爸妈用的,他们手机都淘汰几轮了。。。。

网友D:
现在被我拿来当翻页时钟,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手机还拿来折腾?
当年就是给爸妈用的,他们手机都淘汰几轮了。。。。 ...

刷小视频之类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被我拿来当翻页时钟,还不错

插着电用?最好把电池改一下,否则容易鼓包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插着电用?最好把电池改一下,否则容易鼓包的

放在办公室,离开的时候切断电源的,让电池待机,有一段时间了,鼓包就鼓包吧,这个机器可以换电池,后盖又是塑料的,鼓包没啥风险。
当年19块买的备用电池都没怎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在办公室,离开的时候切断电源的,让电池待机,有一段时间了,鼓包就鼓包吧,这个机器可以换电池,后盖 ...

电池倒是无所谓,鼓包有安全隐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倒是无所谓,鼓包有安全隐患的

这倒是,万一boom就麻烦了,看来每天断电是正确的。话说电池要怎么改呢?才能不容易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