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上盖这个加热线有什么用呢

楼主(2021-03-30):
如图所示,电饭锅上盖这个加热线有什么用呢

网友A:
一般是压力传感器、盖子是否关严的检测微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压力传感器、盖子是否关严的检测微动开关。

上面标示220V20W,加热管+压力传感器?

网友:
一般都是线断,  接起来可以了.

网友B:
辅助加热锅盖,尽量减少蒸汽凝结滴到锅内,改善饭的口感。

网友:
防止水蒸气液化滴到饭里

网友:
一个50K热敏电阻+电热线或P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加热锅盖,尽量减少蒸汽凝结滴到锅内,改善饭的口感。

蒸汽出现之前加热锅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汽出现之前加热锅盖吗

应该是保温时候加热锅盖,避免锅盖冷凝水用的吧?这是谁家的电饭锅有这功能?想的还挺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