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U盘 长期供电不足会坏么?

楼主(2021-03-30):
如题,我有一个U盘买来没用多久就坏了,长期插电脑上用的,只不过是3.0的接口
一般固态U盘需要多少瓦的供电啊?

网友:
电脑USB口带个U盘还是绰绰有余的,只是有的U盘不知道为什么,插在电脑上非常热,还是闪迪的。。。

网友A:
供电肯定够了,我用表测过,2246xt+4贴mcmfp占满16ce,跑rdt电流也不过0.5a不到,usb3.0可供0.9a,一般来说固态U盘也就2贴

网友:
供电不足只会掉盘丢数据啥的,如果你用的一直很稳定,就不需要担心供电不足的问题,U盘挂了是板子质量问题吧,换个好的U盘用。

网友:
固态电流小的很哪会供电不足,就usb3.0那口接2.5寸移动机械硬盘都没问题

网友:
估计是开机的时候浪涌电流造成的

网友:
USB电流检测表难道放哪里是摆设么?或者计算下 FLASH+主控+缓存(如果有)+USB转换芯片 计算这里面的功率在看看PDF里你的DC-DC芯片最大电流

网友:
固态U盘还是很费电的,一般都会供电不足,还是用普通U盘好了。

网友:
会提示写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肯定够了,我用表测过,2246xt+4贴mcmfp占满16ce,跑rdt电流也不过0.5a不到,usb3.0可供0.9a,一般来说 ...

怎么测的?U盘里有各种电容,短时间供电不足可以由电容补上,可是长期供电不足会出问题的吧!
WD的绿盘,够节能的了,也需要5V 1A的供电,固态U盘还多了个USB转SATA的芯片,只能更吃电
我那U盘还有个DRAM的芯片

网友:
会的,固态硬盘和U盘都是NAND的储存介质,是靠通电后的电荷在里面写入数据,如果长时间不通电,会电荷偏移,造成数据损坏,比如一张放一年闲置的内存卡,长时间不通电,里面的照片会有一些打不开了,它不像机械硬盘,机械硬盘储存介质的看磁盘,不通电几年也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测的?U盘里有各种电容,短时间供电不足可以由电容补上,可是长期供电不足会出问题的吧!
WD的绿盘,够 ...

你既然都觉得供电不够又不听劝,还来问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测的?U盘里有各种电容,短时间供电不足可以由电容补上,可是长期供电不足会出问题的吧!
WD的绿盘,够 ...

很好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182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820&extra=

我看你买的是3.0的,测试的,我也想买一个来测试下,
这种测试电流的,3.0和2.0什么区别 会影响 U盘的速度么?毕竟速度被限制的话 功率肯定不准了

网友:
有时会挂桥接芯片,反正我是被单位的垃圾电脑的U口弄挂过桥接,会不停的弹出识别弹出识别~~,然后桥接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