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B超频提速

楼主(2021-03-30):
一般情况下,3267AB主控和3267AE主控速度差了不少。有个小窍门可以大大提升3267AB的速度。参数的25位,如下图蓝色19改成25.

上个速度对比图

另外,3267系列应该都可以通过改第25位进行超频,比如3267AE+29F16B08HCND1超频后读写大大提升,最后,超频超坏了,不要来找我。

网友:
只要温度没有上升,超频是不会坏的,3267AB主控发挥不出这个颗粒的性能,加快读写速度没有超过颗粒的极限,没事的。

网友:
发热变大,还是建议和同制程的设置保持一致

网友:
3267ae顶级速度

网友:
我试过改到1F效果不大,没你那么狠

网友A:
你这说的超频肯定容易坏的

网友:
垃圾老旧MLC闪存加电220KV狂超读写5.0G
秒杀一众渣渣NVME固态
以后系统装到U盘里面就足够了
还能给电脑提供电源
真正地一盘通
插哪儿哪儿能用
怼哪儿哪有电
还能当灯泡用
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超频肯定容易坏的

看颗粒体质,小超一下还是可以的。适当调一下第25项。

网友:
您好!大佬  这个参数25位在哪个设置里面的?谢谢 量产工具哪里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颗粒体质,小超一下还是可以的。适当调一下第25项。

里面修改?第几项的?这是我的优盘   能圈下标识一下在哪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修改?第几项的?这是我的优盘   能圈下标识一下在哪里吗?谢谢
...

找到打开这个文件夹,找到下图,用计事本打开更改保存

网友:
我的是这个  这些大写字母和数字是几进制的?我的是这样的 要修改 成同25 还是同E5  哪个速度快?

楼主:
应该改第25位那里,不是第6位。1到6是id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改第25位那里,不是第6位。1到6是id

第26看了是1F,我的理解是,对应2进制是31,改成33试下,感觉没多大意义,如果是本来是19的话还有超频的空间。再个,颗粒是海士力tlc的颗粒,我试过没啥变化。

网友:
你对参数好利害,弄这些参数应该也花了你不少时间。

网友:
25真的太猛了,原来才110的镁光颗粒直接上170了

网友:
这个是23的,读取提升巨大,写入似乎和25不大

网友:
感觉超频都在读取上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个是21的,写入全靠颗粒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