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索爱usb麦克风驱动问题

楼主(2021-03-30):
我买了个USB麦克风,win7下驱动安装成功,课时不能用。换了个装winXP的老电脑,一切正常。坛友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谢谢了。索爱牌的麦克风。

网友A:
Win7系统的音量是每个设备分别控制的,你看下是不是USB话筒的音量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系统的音量是每个设备分别控制的,你看下是不是USB话筒的音量没打开?
...

这个是管音箱音量的,我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小喇叭,右键,录音设备,看看选对设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