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山特1000VA/600W的UPS废物有什么利用价值没?

楼主(2021-03-30):
山特的,都开不了机,不知道能不能利用下

网友:
是电池不行了还是整机都不行了

网友:
拆了变压器网上买块正弦波的24V逆变板比这个好用

网友:
这个不是正宗的山特电源,这个是美国山特XX公司

你既然把变压器拆下来了,应该是可以做点焊机

网友:
电池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有些UPS的电池坏了也是不能开机,就算供电也是没有任何反应,换电池就复活了,可以找旧的备用电池接上去试试。

网友:
变压器还是可以利用的,我的30V7.5A可调电源就用的这货,效果不错。

网友:
我那台UPS电池坏了以后就直接接12v电源当隔离变压器用了

网友:
做工太差了 丢了

网友:
这种ups电池坏了就开不了机 而且不是在线式的 有市电时输出是市电 。还有看做工不是正品山特产品